如何解决恒流源的振荡问题?

楼主(2013-08-19):
用电流串联负反馈模型做了一个数控恒流源!但是输出电流波形,出现严重振荡!!应该如何进行补偿,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因为你用了mos管, 这就是个悲剧的起源. 你用三极管, 搭成射极跟随, 当然op也搞成15v, 基本就能稳定了. 在放一个小的负反馈电容即可.
mos嘛,,, 我暂时不知道怎么让他不振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了mos管, 这就是个悲剧的起源. 你用三极管, 搭成射极跟随, 当然op也搞成15v, 基本就能稳定了. 在放 ...

哦,谢谢,我先找找原因!!我看电赛的资料,许多人也用MOS管做,好像效果也不错!!!!

网友B:
哥,你这个原理对,但是操作起来估计MOS发热严重,你这MOS调节原理是可调电阻区呀。结问不低吧。1 2间接个反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个原理对,但是操作起来估计MOS发热严重,你这MOS调节原理是可调电阻区呀。结问不低吧。1 2间接个 ...

谢谢指教,接了反馈电容后,振荡没有了,但纹波高达800mv,该如何解决?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图,零极点的位置需要根据mos管子的跨导和Cgg来调节,不过你直接用这个图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图,零极点的位置需要根据mos管子的跨导和Cgg来调节,不过你直接用这个图也没问题 ...

哥,你能否能简单的分析下 零极点,以及如何补偿

网友D:
在哪里采集到震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一个图,零极点的位置需要根据mos管子的跨导和Cgg来调节,不过你直接用这个图也没问题 ...

非常感谢!!!请问图中的这些参数是一些经验值,还是要用自控理论近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采集到震荡信号?

运放反相端和输出之间未加反馈电容时,运放输出端电压波形振荡,负载两端也振荡!!加上以后振荡消失了,但纹波高达800mv.

网友(2018-10-30):
6楼图之前有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