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

楼主(2013-08-19):
最近学开关电源学一个模块,就有吐血的感觉,最近在弄升压,求大神指点小弟
我用UC3842做的升压模块,仿真了网上几个电路图,都没成功,听说仿真不一定好使,我就焊出来,也没成功,下面有几个问题,这个图PWM输出一会,就没了,而且mos管的电压达不到其开通电压。
最想不通的是,R7 R8的反馈应该是UO=(1+R1/R2)*2.5,可是R7=51.7,R8=4.7这样的话pwm不稳定,改成R7=51.7 R8=20这样的话就稳定的pwm一直生成,但是还是无法升压,下面第一个图,反馈电流几乎为零,加了一个三极管Q2,反馈电流有了,但是还是无法升压。
如有懂得大神,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后边的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看到后边的地啊?

把仿真发了一下就是这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过

网友C:
难道是因为没有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是因为没有带负载?

应该不是,我带过,也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E:
楼主可以先不装MOS管,上电测试3842的6脚,有无PWM波形,有了后再加入MOS管,调整电压反馈的电阻。我估计楼主的核心电路不对,一般这样的电路上电都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用的是3845,IC接电源,RC接入,pwm引脚无输出,而且我们板子上实际用的电路也不能出PWM,最后放弃仿真,原因没有找到,在21世纪电源网官网qq群提问,都说图没问题,就是出不来PWM。软件与你的一样。最后只能怀疑仿真元件问题。建议使用信号发生器提供PWM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用的是3845,IC接电源,RC接入,pwm引脚无输出,而且我们板子上实际用的电路也不能出P ...

嗯,好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先不装MOS管,上电测试3842的6脚,有无PWM波形,有了后再加入MOS管,调整电压反馈的电阻。我估计楼 ...

不装mos管,还可以,一装上波形占空比变得特别小,而且一会就消失了,反馈电阻调成大约2:1时,开始稳定输出pwm波形,但是mos管GS电压很小,几毫伏,还是不在工作状态,电压还是升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