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难受用51单片机做了个电压表,可以有效用到4位半

楼主(2013-08-19):
用C8051F350做的,外置基准2.5V
单片机电压提到4.05V,44.2368MHz外置振荡输入
前级用ina128正负3.7V供电
和34401A比对完,5位半的测试结果基本吻合,6位半有很多时候不一样,就算看个趋势吧
电路图,整理后再贴出来
优点:很低的成本,带串口数据输出,我觉得比7135好,起码可以输出数据啊

看看视频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2NDQxMzY4.html

楼主:
沙发自己做
看了视频,感觉自己真贫嘴啊,希望不要嘲笑我

网友:
很不错,期待楼主的资料

网友:
鼓励一下

网友:
上几张34401的对比图,按F350标称的INL来看对比5.5线性最大应该差4个字,对比6.5差40个字
另外问下你的结论是经过软件校正的吗?

楼主:
还可以吧,没有这么大误差
不要使用单片机的振荡器,倍频器
不要使用adc的缓冲和可编程放大器
电源部分要处理好
基本能用
不能太较真,那就深了,够研究一辈子的
我们是不可能超越前人的

楼主:
都是洞洞板搭的,就不拿出来献眼了
单片机部分就是官方开发板提供的电路,没做改动
我什么时候有空做一个多路的隔离电源供电这个电路才能有实际意义

网友:
顶一下,我们是一定会超越前人的。。。

网友A:
楼主你能贴下44.2368的波形图吗?你这种倍频方式只能倍奇数,倍了偶数频率的我活了快40年今天第一次见到。

网友:
请教,为什么用4个电阻串联,用一个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个倍频电路才是精华,如果你连高频都搞得定,以你现在闲得蛋疼的状态,做个无线收发器会更有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能贴下44.2368的波形图吗?你这种倍频方式只能倍奇数,倍了偶数频率的我活了快40年今天第一次见到。 ...

哥们,想几次就几次,出来是正弦,很纯,谐波压倒-60dbc

楼主:
可以倍2,3,4,5,6,7,8,9都可以的

楼主:
缓冲电源画错了,不能接到集电极,接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想几次就几次,出来是正弦,很纯,谐波压倒-60dbc

你数学不及格,回学校把脑袋重新回锅吧。

第一个管子和第二个管子波形不贴出来我只能说你完全是胡说八道。

楼主:
哥们,会有人来纠正你的

网友B:
不应该用ina128啊,输入零飘比较大

有1uV左右 Offset 的运放更合适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问题,多按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用ina128啊,输入零飘比较大

有1uV左右 Offset 的运放更合适

老大,我觉得见好就收比较好,这点钱就把5位半能搞定的话,福禄克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我们只是希望能看到4位半就应该很知足了,总共几十元的成本连个好电阻都买不来
没有足够好的器件,其实就连4位半都是不能相信的

网友:
ina128也不便宜啊

成本有限,那就更应该好钢用在刀刃上啊

ina128的优势在这里体现不出来

建议用SOT23-5封装的单电源零飘运放,TI和AD都很多,国产圣邦微也有

然后就是电阻,关键的分压用低温飘的进口电阻,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我觉得见好就收比较好,这点钱就把5位半能搞定的话,福禄克就要喝西北风去了
我们只是希望能看到4位半 ...

慢速的5位半表头确实不太难,但要做个完整的5位半DMM就不容易了,主要是分压电阻成本比较高,还要True RMS电流电阻电容等等乱七八糟的功能,这些才是成本大头,所以几十块钱搞定个5位半表头也不可能把FLUKE怎么了。
至于零飘运放,ICL7650虽然旧了点,这里也够用了。

楼主:
嗯,一个是手头大把ina128
重要的是万一输入电压高点不会坏

网友C:
群主的视频里面,还带回音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洞洞板搭的,就不拿出来献眼了
单片机部分就是官方开发板提供的电路,没做改动
我什么时候有空做一个多路 ...

为什么要隔离电源??还有楼主的单片机C8051F是24位ADC的,采样出来的电压跳变大吗??视频中MV级似乎没怎么跳变

网友:
期待楼主的电路图!!!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花一大堆的电阻电容电感产生那个频率,话说那个电路也看不太懂了,只看的出来里面的两个三极管组成的选频网络怎么倍频的不知道了

楼主:
搞不懂,好像都没做过数据采集似的
一个说活了40年没见过这种2倍频电路
另一个干脆看不懂
这个电路经典的不能再经典了
一共价值3元的电路,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电容三点振荡倍频调谐放大低通滤波(顺便变换输出阻抗)
如果不明白这个振荡电路的不要再碰模拟电路了
可能确实可以简化,但是也节省不了1块钱成本
我设计的上天的东西也都是这么做的,只是器件严格点

高分辨率的adc(注意并不是高精度),尽量减少周围的风吹草动
单片机里面的振荡器,倍频器等都会引起输出跳动
甚至程序编得不好也会引起突然功耗上升引起跳字(24位的时候就很明显)
必须关掉尽可能多的外设,就把这个当作adc用才好用

之所以自己做振荡器,是出于相位噪声的考虑,这个相位噪声的概念就不多说了
40多兆的频率被芯片内部分频器分频到adc的调制频率时,相位噪声按照20logN被再次优化

楼主:
为什么要工作到40多兆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adc是连续采集的,中断模式
所以尽快地完成其他处理等中断是最优化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好像都没做过数据采集似的
一个说活了40年没见过这种2倍频电路
另一个干脆看不懂

嗯,谢谢解答,那些电容,电感式的振荡器都是在上高频时学的一直不用就还老师了,所以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见谅了

网友D:
就你这破电路能2倍频,真是天方夜谭。
电路形式没错,就是常见的倍频电路,利用第一级晶振电路输出的非线性(如果第一级是线性的理想正弦波,那么第二级滤波就没用了),接近方波或者三角波含有奇次谐波成分,第二级谐振在奇次谐波频率上就可以获得倍频的频率。问题是不管是方波还是三角波,做傅里叶变换都无法获得偶次谐波,所以2倍频是完全不可能的。

结论就是楼主不仅理论水平奇差无比,也缺乏频率计示波器一类的基本测试设备。鉴定完毕。

楼主:
又来了个装懂的

楼主:
这年头,没想到这么多装懂的,都干过活没有

楼主:
这是我97年作的对讲机,卖了3000台赚了100W
里面接受本振直接6倍频,谐波压制到-30dbc
发射先2倍频再3倍频共6倍频,最后输出谐波压制到-65dbc

楼主:
不懂没事,别上来就喷

楼主:
这是我想的起来的,因为完成设计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干射频的时候,估计好多人还没上大学呢

网友:
这偶次谐波倍频,是真的吗?理论和实际有巨大差异,正是我们学习的好时候。
请大虾赐教!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比如100M的振荡器只能倍频到300兆,倍到200兆不能倍啊

楼主:
凡是认为不能2倍频的,都爆一下自己的学校,这些学校以后劝参加高考的不要去了

网友:
佩服樓主 , 高頻是我一直不敢碰的領域, 至於行不行? 到一定高度了,何必還去計較?

网友:
我不懂,我只有膜拜的份~~~~  学无止境啊,我只想说,看了前辈们的讨论,我明白,只有技术不够的时候,没有钱不够赚的时候。97年就赚100W的,楼主,您带领大家复兴中国的电子行业吧。
楼主,多晒晒自己的做品让我等多消耗些纸巾

(我是说流口水,哈哈)

楼主:
别流口水,100W是一群人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破电路能2倍频,真是天方夜谭。
电路形式没错,就是常见的倍频电路,利用第一级晶振电路输出的非线性 ...

第一级怎么也出不来方波三角波,谐波分量和偏置点有关,但二次谐波分量绝对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级怎么也出不来方波三角波,谐波分量和偏置点有关,但二次谐波分量绝对是最大的。 ...

还是您内行,那些人都认为3次最大,2次没有

网友D:
上测试图,就你凭着空口白牙,谁信?

楼主:
我再贴一个很久前一个比较典型的设计
这是一个商业化的调频立体声发射器
由于音频直接调制到pll里面会有牵引作用
所以调制到晶体振荡器里面
然后和PLL混频
最终得到高标准的调频立体声,发射频率70-120可调
注意,晶体振荡器直接2倍振出,经两次2倍频共8倍频
同时频偏也翻了8倍
由于频偏比较大,最终得到的频率与实际值有偏差,这是由于降低了晶振的Q值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测试图,就你凭着空口白牙,谁信?

就不上,让你一直糊涂下去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97年作的对讲机,卖了3000台赚了100W
里面接受本振直接6倍频,谐波压制到-30dbc
发射先2倍频再3倍频共6 ...

必须得顶一下!~

网友:
膜拜一下高手,看过楼主以前的贴,一直认为楼主是个NX的动手能力很强的人

网友F:
C8051的芯片里面有倍频振荡器吧,你外部44M,然后内部88M?

网友:
引用 网友F:
C8051的芯片里面有倍频振荡器吧,你外部44M,然后内部88M?

LZ就是特意不用芯片内部的PLL,降低噪声。晶振倍频的相噪和MCU内部PLL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G:
对于不使用内部基准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使用内部基准噪声会比较大,但不适用内部晶振而采用你这种方式我就不理解了,通常AD需要的是2.4576M的倍数,对于这个频率F350内部是可以供给的。F350我记得模数电源也是分开的,这样这个相位噪声还是会影响AD?还望大侠指教,
对于INL=15ppm,这个是最大误差,但并不代表一定是这么大
另外问下你对比34401的精度,线性测试是初始精度测试?还是经过软件校正过的测试?
又查看了下INA128的参数,先不说VOS/T,VOS都比较大,最大能达到50uV,这样如果不做软件校准恐怕精度上不去吧?如果说你对比高位表测试的不是绝对精度而是相对精度这个我相信,F350我也测试过的,测量0~78mV的输入电压,对比AG34401,使用一个y=kx+b的模型就能做到全范围+-2uV左右的绝对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不使用内部基准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使用内部基准噪声会比较大,但不适用内部晶振而采用你这种方 ...

adc的调制频率是时钟分频得到的,用44.2368可以除尽
ina128或许没有这么合适,但是输入耐压很好,一般不会坏
ina128可以用,不可以用的是假的,我碰到过
ina128切换量程很方便,一个电阻而已
模数电压确实是分开的,但是都要处理好,处理不好都不行
很多细节都很重要,没法一一解释
很多人用7135做电压表还跳字呢,就是因为细节处理不好
最后把责任都推到一个电容上面

大家不妨也用c8051f350做个表头,现在芯片不到10元了,到时候再讨论技术细节好了
我不太喜欢那些没有根据的瞎说
先不要管准不准,先尽量不要跳字吧,其他的要有更好的仪表校准才有意义
软件校准是必须的,但是要先借个8位半的表来再说,不然是无用功,数据无效,无效数据

网友:
举手投足间高手风范尽显,我只能膜拜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产生的2倍频效应吧
最好有仪器,调节偏置可能会看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adc的调制频率是时钟分频得到的,用44.2368可以除尽
ina128或许没有这么合适,但是输入耐压很好,一般不会坏 ...

按照F350的手册,在使用sinc3滤波器时,在使用外部2.5V基准,PGA=1下的输出字速率为10hz的噪声的RMS=2.38uV,用这个片子搞出来的DD固有噪声就P-P值就有16uV了,按INL=15ppm 来说 没有必要上8.5,6.5就足够了,HP3478的指标都比它好,前提是表要准,如果使用这个片子利用过采样+软件校正勉强能做到5.5的精度
另外还有一事不解,是关于你所使用的供电电压,这个是为了什么?不知道你基准用的啥型号?
上传一张我前段时间完成的一个采集板的短稳测试图

网友:
期待多一些这样合理的争吵,方能显现出大牛成群的大好形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F350的手册,在使用sinc3滤波器时,在使用外部2.5V基准,PGA=1下的输出字速率为10hz的噪声的RMS=2.38 ...

基本是这个情况,5.5位大概可以用
要5Hz,10Hz不行,5Hz好太多了,你再试试

楼主:
关于2倍频,我为了画的清楚点,先费了半天劲装了个虚拟机的系统,才能贴图

先看看电路

再看看输出

楼主:
再看看3倍频的情况,电路结构不变,修改几个参数

楼主:
可以看出来2倍频出来的指标比3倍频强多了
完全证实了咕唧霖大师分析的正确性

说是不能2倍频的,是和泛音晶体的概念搞混了,还说我什么数学不及格

楼主:
真心希望有些网友别上来就说人家不合理,自己要有确凿的理论证据再批判人家
要是小时后做过收音机的话,这些电路都能用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是这个情况,5.5位大概可以用
要5Hz,10Hz不行,5Hz好太多了,你再试试

请问F350手册上没见有5hz模式,这个我要怎么配置?

楼主:
哦,那些我跟本就没有用他的配置,自己写的算法
adc最重要的是调制频率,这个对了其他的都好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些我跟本就没有用他的配置,自己写的算法
adc最重要的是调制频率,这个对了其他的都好说 ...

对于这个不解,大侠能否讲解一下,这个调制频率和采样频率可否是一个参数?这个参数是怎么影响nosie-free分辨率的?如果可以麻烦大侠能上传下配置5hz这部分程序,我也再来重新测试一下,还有个问题就是关于F350丢固件的问题,不知道您使用F350是自己玩还是做产品?可否遇到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C2接口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搞清10Hz是怎么来的就可以了
其他的没动,我用的现成的开发板,修改了供电
模拟部分电压提到4V多
是玩的,我可不敢做这种产品,做这个非要10年干这个的功底不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清10Hz是怎么来的就可以了
其他的没动,我用的现成的开发板,修改了供电
模拟部分电压提到4V多

新华龙的F350BTF板?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这10hz咋来的,麻烦大侠科普下

网友:
重新看了下F350的ds,大致了解了5hz的配置模式,1,设置调制器频率=1.2288MHZ  2,设置抽取比为1920 是这样吗?
另外在看的过程中还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关于您为何不使用现成的晶振而使用这样的一个频率发生电路,F350的的系统时钟分频是得不出来2.4576M的整数倍频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出来2倍频出来的指标比3倍频强多了
完全证实了咕唧霖大师分析的正确性

RF我只是焊焊收音机的水平,而且丢下十几年没碰了,你才是大师,不过最近怎么转搞机械了?

楼主:
唉,陷进去很难拔出来,我会尽快拔出来的
不过有点结论性的答案,机电一体一定比单搞电强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2倍频,我为了画的清楚点,先费了半天劲装了个虚拟机的系统,才能贴图

先看看电路

我仿真了下你的这个电路,高频学的不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能指点下吗
为什么三极管基级的波形是这样的?不是很明白

三极管集电极的应该是44Mhz的选频网络把我想得到倍频的关键就在这里把,然后用频谱分析仪看了下三极管基极波形的频谱

出现了想要的2,3,4倍频分量,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很明白,
后面的应该是滤波网络了把,再看了下整个电路的波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仿真了下你的这个电路,高频学的不好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能指点下吗
为什么三极管基级的波形是这样的 ...

你还要考虑各无源器件的品质因数
就是这点事情,没什么难的,动手作两下就印象深刻了
另外,三极管的非线性模型也要有,我用的是NEC的2sc335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要考虑各无源器件的品质因数
就是这点事情,没什么难的,动手作两下就印象深刻了
另外,三极管的非线性 ...

也就是说,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三极管的非线性导致波形的失真然后产生了多次谐波分量,然后再通过选频网络来得到需要的谐波分量是吗?这样的话要是我能找到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使得波形不失真那这个电路就没有输出了,然后我又仿真了下,试着找找,下面是电路

我调整那两个电位器使得基极波形不失真

然后看输出波形,变到很小了,打到了uV档

后面我又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把22Mhz的正选波改为22Mhz的方波,输出很小,然后观察基极点处的频谱和方波的差不多,奇次分量幅值要高

然后继续调整R6,基极电位器,看到二次谐波分量幅值变大,然后输出波形变大。我想三极管的这部分交流通路相当于起到个低通滤波的效果把。

基础太差很多地方还是不是很明白,要找下课本好好复习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要考虑各无源器件的品质因数
就是这点事情,没什么难的,动手作两下就印象深刻了
另外,三极管的非线性 ...

还有像这些电路参数都是人工计算的吗,有没有相关的辅助软件帮助完成呢

楼主:
楼上的,很好,这样做的电路如果给单片机作时钟那很好了
但是用在电路单元比较复杂的射频系统中还要解决输出的反射(驻波)

无论计算的如何,在实际应用中,直流偏置和谐振回路的参数都会稍许变化的
到时候用频谱仪一看就可以确定参数了

从经验讲为了减少分布参数对电路的影响,耦合电容C4的容量要再大一点
这样的话,L1,L2要进一步变小(同时并联的电容要增大)
还有许多细节,建议你动手搭一下再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很好,这样做的电路如果给单片机作时钟那很好了
但是用在电路单元比较复杂的射频系统中还要解决输出 ...

嗯,谢谢指点,实验室条件不太好,很多元件都找不到,也很难凑,频谱仪更是见都没见过,所以只能仿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群主的视频里面,还带回音效果的

是的。带回音效果。

网友:
高人,跟大学里的模电老师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带回音效果。

一直没看视频,刚刚看了一下,这回音加得太有喜感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个人感觉做的不错嘛! 不知楼主是否有将其意整一个模块呢? 还有楼主的那个 A / D 取样值我估计再增加一些平均的运算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纯个人浅见供楼主参考之 ...

网友:
就如LZ所说2、3、4多是可以倍的。不信的话可以翻翻以前的旧书

网友J:
请问提高350的输出字速度对采样分辨率有多大的影响呢?500输出字/S能做到13位稳定吗?

网友:
支持下,看了楼主的视频,忍不住发笑啊,嘿,这口吻,听起来还真像是在天桥杂耍卖艺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哈哈,开玩笑的,楼主别介意

楼主:
没完,我搞来了2440,找时间试试再贴出来
看资料貌似有28位,用一个引脚就能设定不同的输出速度,还有符号位
这样成本比c8051f350就高不少了,关键是可以用5V的基准了
我要在此之前。先把没有干扰的隔离电源做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完,我搞来了2440,找时间试试再贴出来
看资料貌似有28位,用一个引脚就能设定不同的输出速度,还有符号位
这 ...

期待楼主大作

网友:
膜拜大师,自带回音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工作到40多兆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adc是连续采集的,中断模式
所以尽快地完成其他处理等中断是最优化 ...

做一个多路的隔离电源供电、、、你是想每一个采集支路都独立供电?

如果不考虑速度,让它mcu工作在断续模式,处理完了,再采集数据,再处理、、、、、、效果应该更好吧

我现在用TM7707+stm8s103做5位电压电流表头,各种痛苦

网友:
楼主真是大师,做射频和微波的都是站在了模电的顶端了。
大多数以数电的思路考虑问题,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
膜拜 大师

网友K:
引用 楼主:
adc的调制频率是时钟分频得到的,用44.2368可以除尽
ina128或许没有这么合适,但是输入耐压很好,一般不会坏 ...

请教lz几个问题
1)lz提到尽量不要用adc内部的pga和buffer,但是lz自己实现的pga似乎性能不会比直接用内部的好啊。我查了一下c8051f350内部pga的性能,gain error是20ppm,gain drift是0.5ppm/度。用啥档次的电阻能配合ina128达到这个性能呢?
2)模拟前端这边分压电阻是9M,已经把输入阻抗提高到这个档次了,后面还有电阻是什么用意呢?如果是rc滤波似乎不是很必要,做保护的话前面已经有9M扛着了。ina128的偏置电流流过这些电阻都会产生额外的误差和噪声。
3)lz模拟前端的信号地是电源地么?当输入负电压的时候,adc怎么采集这个负电压?

多谢多谢

网友:
哇,楼主真的好腻害啊~倍频那部分的电路是不是算高频电子线路里边的知识呢?

网友:
楼主威武,牛b,膜拜中。。。

网友:
只能膜拜了!!!!!!!!!!!!!!!!!

网友(2013-09-18):
视频是真的,实验图片有,可信度就高,电路是人创造的,有的东西人家并不原意贴出来!

楼主:
哈哈,变成精华贴了,真是中秋节大礼啊,感谢阿莫老大了.
那就继续发布量程为10V的电压表,大家看看是不是比用7135好点,重要的是可以输出数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xMTU1NzA0.html

网友:
10V这个用的LTC2440?
没用过24位的,最近想做个精度稍微高点的多路采集,2440精度太高了,估计自己没水平发挥出来,于是选择ADS1271,这个片子数据表中有些参数说的不太清楚,估计应该和ADS1252的差不多,105k时应该做到18bit,前面用PGA280来调量程和做单端、查分选择,2个DG408做MUX,估计整个搞下来就剩下16bit了,计划国庆后开工
现在纠结电源,不知道用金升阳24V转+-15V的隔离模块供电效果怎么样

楼主:
楼上你好,这个也是350做的
有条件的话坚决用2440吧
注意必须隔离
彻底隔离,很多人直接用单片机读adc数据所以做不好

网友:
楼主是电子专业老手,一个好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好,这个也是350做的
有条件的话坚决用2440吧
注意必须隔离

你是阿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好,这个也是350做的
有条件的话坚决用2440吧
注意必须隔离

想起以前一个师兄做的项目,估计就是没有彻底隔离,受干扰较多

楼主:
还有就是要加强老化的观念,电路经过合理的老化后,所有的参数都会变化并且相对稳定下来.
对于adc和dac老化后大多会稳定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你好,这个也是350做的
有条件的话坚决用2440吧
注意必须隔离

我用adum系列的磁隔离芯片

网友:
顶一下把,搞个莫元再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请教lz几个问题
1)lz提到尽量不要用adc内部的pga和buffer,但是lz自己实现的pga似乎性能不会比直接用内 ...

是的,对于内部的PGA的实现方法和外接OP+电阻来调节增益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稳定性方面外接放大的性能一般是很难做到像PGA的这种稳定度的,除非用至少是高精度金属膜电阻(模压),+精密OP,但出于输入阻抗角度来考虑是内部的PGA是不敌外接OP实现方法的,如果能开启buffer这样就能消除AD的输入阻抗随PGA的增益变化的问题,但这样又带来2个问题,一是由于AD的供电通常是单电源,这样对输入AD的信号的共模电压要求较高,二是使用内部buffer和PGA后噪声会比外接OP性能要低些,毕竟外接OP是人为选择,不在乎成本的话可以得到更高的性能

网友:
真是大神啊,这个帖子看的很过瘾,高山仰止!

网友:
l这里是开源的 楼主应该上传资料 而不是视频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的,对于内部的PGA的实现方法和外接OP+电阻来调节增益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稳定性方面外接放大的性 ...

所以我很疑惑lz的选择。可能lz很有经验,对于各个模块相互影响有了定量的了解,所以在方案上进行了取舍。
但是在我看来疑问主要是,因为lz只做到4位半所以
1)单片机自己的pll+分频电路的相噪是否真的会影响到一个LSB,如果影响不到,没必要整晶振外置震荡
2)sigma delta adc测量直流信号对时钟的相噪有那么敏感么
3)不在乎增益的温漂,用外置op+一些能对得起4位半性能的电阻搭建pga,ok没问题;但是如果只做到4位半,内置pga对adc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有必要外置pga么

另外模拟前端的信号地是电源地,导致模拟前端输出正负电压,但是后面的f350的adc确只能采集正电压,导致这个电路只能测量正电压。莫非是这个模拟前端是lz其他项目里直接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所以我很疑惑lz的选择。可能lz很有经验,对于各个模块相互影响有了定量的了解,所以在方案上进行了取舍。 ...

LZ的这个外接震荡电路我是很不解,至于相位噪声,或许LZ这种方式会比较小,但我觉得不见得对这种AD影响就很大,对于这种AD的实现方式包括内部滤波器的实现方式都是使用的开关电容,又不是高速AD,对于F350这种24bit的这种AD通常速度都不快,所以我觉得影响应该不大吧,我觉得能做到nosie-free分辨率的典型值就可以了
对于我之前的回复,LZ也没有回答,他说到使用的非标称字输出率(使用非常规的寄存器配置),所以噪声更低,至于这个我很不解,我又专门去看了F350的手册,把我能想到的能实现更低噪声的方法回复了,但LZ没有回应

网友:
我设计的上天的东西也都是这么做的,只是器件严格点

这是回音的根本原因。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2倍频,我为了画的清楚点,先费了半天劲装了个虚拟机的系统,才能贴图

先看看电路

楼主习惯使用LINUX?

网友(2013-10-18):
楼上那一堆怀疑楼主的,你们可知道三极管的偏置不同状态下会有什么情况产生么?二极管混频是怎么混的?各种调制解调是怎么回事?那几根金属棒凑成的天线怎么回事。。。。相信你们深入了解后才知道。楼主,我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提高350的输出字速度对采样分辨率有多大的影响呢?500输出字/S能做到13位稳定吗? ...

对于100hz的输出字就只能做到9.X位的无噪声分辨率了,对于500hz你想吧?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L:
引用 楼主:
楼上你好,这个也是350做的
有条件的话坚决用2440吧
注意必须隔离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在搞24bit的ADC,但是不太稳定,我用的LM399H做的基准电压,用34401测量基准的质量还是符合规格的,在uV位基本跳动一个字;
但是ADC出来的数据波动还是比较大,ADC用的是TI的ADS1252;
看到你说的一定要隔离,我想知道,你所说的隔离是指的什么?是说ADC、运放等模拟前端和单片机等数字系统的供电和地都要隔离开么?我的就是这样隔离的,通信采用的光耦芯片,不过还是不行;
还有你前面说的,ADC的调制频率很关键,我想知道,这个调整频率是个什么东东??是不是350特有的参数,还是所有的ADC都有这个参数啊,我在ADS1252的规格上灭有找到类似的东西,我让ADC工作在2MHz频率。

本人水平实在肤浅,模电也就了解点皮毛,高精度ADC从来没有搞过,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比较愚钝,还望赐教哈!感激不尽!!

网友(2013-11-18):
顶一下,这个貌似不错!!

网友(2013-12-19):
表示不懂原理啊

网友:
虽然看不懂,还是要顶顶。
看见模拟头就大,老师教的东西还他了,没人再教了
膜拜大神

网友:
本垃圾路过支持一下,瞻仰一下

网友:
楼主我不懂为什么三极管的非线性失真会产生2次谐波。如果是切顶应该产生的是奇次谐波啊?

网友:
dingding,必须膜拜!

网友M(2014-06-06):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
我现在也在搞24bit的ADC,但是不太稳定,我用的LM399H做的基准电压,用34401测量基准的质量 ...

To dudududu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也在困惑隔离的问题,具体是单只电源隔离还是其他的也需要隔离,郁闷

网友:
只能默默地下载  mark

网友:
做模电的都是淫才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To dudududu
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也在困惑隔离的问题,具体是单只电源隔离还是其他的也需要隔离,郁闷 ...

项目做完了,没有达到6位的精度,勉强4位半,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不过没打算再搞了,四位半也基本够用;
ADC出来的数据要进行数字滤波,采用什么样的滤波方式挺重要的,2440的采样率好像很慢,所以应该出来的单次采样精度就很高,1252的采样率块,我用的大概8k的采样率,所以单次采样结果估计只有18位的样子,要滤波,要超采样.麻烦啊

恩,ADC的基准引脚和信号引脚都要加退偶电容,贴着引脚焊接,选用运放的时候,低偏移电压的,低输入电流的,低噪声的好一点输出用电阻隔离一下,然后可以加个电容滤除一定噪声;

ADC这货,做到一定精度就很难了,看到坛子里面各路大神,动不动就搞出六位半的效果,羡煞我等

网友:
膜拜一下。MARK

网友:
楼主收徒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97年作的对讲机,卖了3000台赚了100W
里面接受本振直接6倍频,谐波压制到-30dbc
发射先2倍频再3倍频共6 ...

牛人就是多啊!

网友:
用一顆 xor 就可以倍頻了

网友:
这个对于什么方面要求比较严格呢?PCB?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完,我搞来了2440,找时间试试再贴出来
看资料貌似有28位,用一个引脚就能设定不同的输出速度,还有符号位
这 ...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用c8051F350做一个5位半的数字电压表,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满足5位半,我是用的内部基准和内部晶振,规格书上说的是无噪声分辨率是17位,可是实际上我现在连10uv都达不到啊,关于那个输出字速率10HZ,我也是一知半解,请问您有时间吗?
能单独给我讲下吗?

网友N:
AIN0:        0.208141
AIN0:        0.208139
AIN0:        0.208141
AIN0:        0.208145
AIN0:        0.208144
AIN0:        0.208142
AIN0:        0.208142
AIN0:        0.208141
AIN0:        0.208140
AIN0:        0.208138
AIN0:        0.208145
AIN0:        0.208146
AIN0:        0.208135
AIN0:        0.208153
AIN0:        0.208144
AIN0:        0.208151
AIN0:        0.208150
AIN0:        0.208145
AIN0:        0.208153
AIN0:        0.208147
AIN0:        0.208145
AIN0:        0.208147
AIN0:        0.208151
AIN0:        0.208146
AIN0:        0.208149

这是我测试的数据,最后两位还是在跳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项目做完了,没有达到6位的精度,勉强4位半,感觉还有提升的空间,不过没打算再搞了,四位半也基本够用; ...

你才做到4位半啊,保证多少位不跳呢?
我现在5位半还是有跳,只是相差1

不过输出的速率着实是慢。牺牲了速率提高的分辨率,ADC一般就是这样,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才做到4位半啊,保证多少位不跳呢?
我现在5位半还是有跳,只是相差1

你这个比我的牛叉啊,我是保证四位半不跳,第五位跳一跳

网友:
拿数据说话,只是我的输出字速率比较慢而已  10HZ

跳动也就最后一位,最后第二位跳动也是在1的范围

AIN0:        0.507610
AIN0:        0.507608
AIN0:        0.507597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4
AIN0:        0.507595
AIN0:        0.507598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4
AIN0:        0.507604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2
AIN0:        0.507614
AIN0:        0.507604
AIN0:        0.507598
AIN0:        0.507597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7
AIN0:        0.507607
AIN0:        0.507603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2
AIN0:        0.507598
AIN0:        0.507595
AIN0:        0.507594
AIN0:        0.507598
AIN0:        0.507603
AIN0:        0.507601
AIN0:        0.507598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5
AIN0:        0.507611
AIN0:        0.507609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9
AIN0:        0.507614
AIN0:        0.507616
AIN0:        0.507607
AIN0:        0.507614
AIN0:        0.507621
AIN0:        0.507614
AIN0:        0.507606
AIN0:        0.507599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6
AIN0:        0.507611
AIN0:        0.507608
AIN0:        0.507593
AIN0:        0.507603
AIN0:        0.507608
AIN0:        0.507613
AIN0:        0.507599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6
AIN0:        0.507625
AIN0:        0.507617
AIN0:        0.507619
AIN0:        0.507619
AIN0:        0.507612
AIN0:        0.507614
AIN0:        0.507609
AIN0:        0.507603
AIN0:        0.507618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9
AIN0:        0.507616
AIN0:        0.507617
AIN0:        0.507613
AIN0:        0.507617
AIN0:        0.507611
AIN0:        0.507609
AIN0:        0.507610
AIN0:        0.507611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4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8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3
AIN0:        0.507612
AIN0:        0.507611
AIN0:        0.507618
AIN0:        0.507618
AIN0:        0.507618
AIN0:        0.507616
AIN0:        0.507605
AIN0:        0.507610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6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6
AIN0:        0.507612
AIN0:        0.507612
AIN0:        0.507611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9
AIN0:        0.507605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9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6
AIN0:        0.507613
AIN0:        0.507604
AIN0:        0.507613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8
AIN0:        0.507610
AIN0:        0.507608
AIN0:        0.507611
AIN0:        0.507613
AIN0:        0.507620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3
AIN0:        0.507615
AIN0:        0.507607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8
AIN0:        0.507618
AIN0:        0.507613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0
AIN0:        0.507594
AIN0:        0.507606
AIN0:        0.507599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3
AIN0:        0.507603
AIN0:        0.507597
AIN0:        0.507604
AIN0:        0.507599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9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7
AIN0:        0.507603
AIN0:        0.507599
AIN0:        0.507598
AIN0:        0.507600
AIN0:        0.507609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4
AIN0:        0.507601
AIN0:        0.507598
AIN0:        0.507597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5
AIN0:        0.507598
AIN0:        0.507603
AIN0:        0.507599
AIN0:        0.507609
AIN0:        0.507605
AIN0:        0.507593
AIN0:        0.507594
AIN0:        0.507604
AIN0:        0.507599
AIN0:        0.507597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4
AIN0:        0.507596
AIN0:        0.507591
AIN0:        0.507602
AIN0:        0.507594
AIN0:        0.507601
AIN0:        0.507593
AIN0:        0.507600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3
AIN0:        0.507602
AIN0:        0.507613
AIN0:        0.507613
AIN0:        0.507613
AIN0:        0.507614
AIN0:        0.507603
AIN0:        0.507617
AIN0:        0.507614
AIN0:        0.507608
AIN0:        0.507615
AIN0:        0.507610
AIN0:        0.507611
AIN0:        0.507610
AIN0:        0.507613
AIN0:        0.507621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2
AIN0:        0.507610
AIN0:        0.507612
AIN0:        0.507604
AIN0:        0.507604
AIN0:        0.507601
AIN0:        0.507601
AIN0:        0.507592
AIN0:        0.507594
AIN0:        0.507594
AIN0:        0.507591
AIN0:        0.507601
AIN0:        0.507600
AIN0:        0.507597
AIN0:        0.507594
AIN0:        0.507594
AIN0:        0.507601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4
AIN0:        0.507599
AIN0:        0.507603
AIN0:        0.507601
AIN0:        0.507600
AIN0:        0.507607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1
AIN0:        0.507606
AIN0:        0.507611
AIN0:        0.507610
AIN0:        0.507607
AIN0:        0.507609
AIN0:        0.507611
AIN0:        0.507608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0
AIN0:        0.507606
AIN0:        0.507609
AIN0:        0.507610
AIN0:        0.507602
AIN0:        0.507605
AIN0:        0.507600

网友:
感謝大牛分享
MARK一下
射頻、倍頻、模擬電路
感恩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N:
AIN0:        0.208141
AIN0:        0.208139
AIN0:        0.208141

哥们,您都微伏了,不跳的话就见鬼了
你找一个agilent 34401A,那个表有rs232接口,你把数据采出来看看,比你这个跳的厉害多了
但是显示的时候不跳,那是因为做了必要的处理

这就像有人说做个雕刻机拉表精度为1微米,其实热胀冷缩都很厉害了,这种情况都是表的灵敏度不够
所以降低输出速率就行了
没人能在高速率的情况下获得不跳的表头

咱们再把话说回来,要想测试到哪怕10uv,您的基准,您的关键电阻都过关了吗
再说一遍,agilent的34401A显示不跳并不意味着实际不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您都微伏了,不跳的话就见鬼了
你找一个agilent 34401A,那个表有rs232接口,你把数据采出来看看,比你 ...

       恩,这个对硬件要求会比较高,对了,我现在想试试斜率调整值是怎么用软件去算实际的测试AD值的
我现在吧增益校准寄存器给读取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是怎么算?
比如我现在PGA=1
我读取的增益校准寄存器是0xA54CD9

那我计算的话,是怎么算?

网友(2014-07-18):
楼主V5啊,模电没学好的必须膜拜啊

网友:
在高手的世界中,我等低手永远瞻仰呀。

网友:
高手的世界,我等只有默默地记下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N:
AIN0:        0.208141
AIN0:        0.208139
AIN0:        0.208141

老兄,你这个如果是使用的PGA=1,10Hz下,可以说你这个电路已经达到指标了,另外你的5.5还算基本可以,按手册来说跳16uV是很正常的,恭喜你已经达到这个指标了。另外谁说5.5的高位表最后一位都不跳,对于HP3478的基本档3V最后一位跳一个字也是正常的,至于你若想使用F350做的更好,那就要通过软件滤波来实现了。硬件上的提升只能换AD

网友:
很不错,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大师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要考虑各无源器件的品质因数
就是这点事情,没什么难的,动手作两下就印象深刻了
另外,三极管的非线性 ...

楼主动手能力了得, 2SC3357 是超高频三极管。十年前用3355,3358做过RF放大器,后来一直没摸过 ,(组装收音机)只记得老师教的一句,高端调电容,低端调电感。呵呵

网友:
好多大仙啊

网友(2014-08-25):
不错,不知道怎么校正的?自己的AD都能做到这么高精度吗?

网友:
你好!打扰了。我最近也在使用C8051F350,24位的ADC采集,采集处理的数据很不稳定,再者在负电压的处理上有些问题,能否参阅下大神的ADC处理部分的程序,谢谢了!!!

网友:
参考资料呢?

网友:
350用差分输入可以解决负电压采集问题吧,我在用,欢迎讨论

网友(2014-10-03):
牛,膜拜一下。

网友:
收藏了 喜欢看大神们争论

网友:
除了膜拜,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
AD能用好真不简单,关键在于多动手去调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好像都没做过数据采集似的
一个说活了40年没见过这种2倍频电路
另一个干脆看不懂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对大牛  只能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