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comparator_A例程问题

楼主(2013-08-19):
初学430,下面CCS里自带的MSP430G2553的例程,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给的图解也不明白,是怎么跟2.2V搞上关系的?另外运行例程2,0.55V的管脚输出有1V多,0.5*Vcc和0.25*Vcc的都与理论值相差很大,求解答。
//  Description: Two comparator_A reference generators 0.25*Vcc and ~0.55V
//  are compared for a simple battery check of 2.2V. In the subroutine
//   Batt_Check, a small capacitor between P2.3 and Vss is first charged
//  to 0.25*Vcc and then compared to ~0.55V. If 0.25*Vcc,
//  is above ~0.55V, P1.0 is toggled, else set. Batt_Check is called
//  constantly in an endless loop - in an actual application, Batt_Check
//  should be called infrequently to save power.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There is a tolerance of the Comp_A reference generator and in the
//  device specific datasheet. In most applications, the tolerence of the
//  reference generator is more than adequate to detect Low Battery.
//
//                 MSP430G2x13/G2x53
//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1/CA1     P1.0|-->LED
//     |     |                 |
//    ===.1uf|                 |
//     |     |                 |
//     +-----|Vss
//
void Batt_Check(void);
unsigned int i;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ACTL2 = P2CA4;                           // P1.1 = CA1
  while (1)                                 // Mainloop
  {
    Batt_Check();
  }
}

void Batt_Check(void) {
  CACTL1 = CAREF_1 + CAON;                  // 0.25*Vcc on P1.1, Comp. on
  i = 16384;                                // delay
  while(i>0) {
    i--;
  }
  CACTL1 = CARSEL + CAREF_2 + CAREF_1 + CAON; // 0.55V on -, Comp. on
  if (CACTL2 & CAOUT)
    P1OUT ^= 0x01;                          // P1.0 toggle
  else P1OUT |= 0x01;                       // P1.0 set
  CACTL1 = 0x00;                            // Disable Comp_A, save power
}

例程2:
//  MSP430G2x13/G2x53 Demo - Comp_A, Output Reference Voltages on P1.1
//
//  Description: Output Comparator_A reference levels on P1.1. Program will
//  cycle through the on-chip comparator_A reference voltages with output on
//  P1.1. Normal mode is LPM0, TA0_ISR will interrupt LPM0.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G2x13/G2x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1/CA1|--> Vref
//            |                 |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h>

void delay(void);                           // Software delay

int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CACTL2 = P2CA4;                           // CA1/P1.1 = +comp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2;           // SMCLK/8, cont-mode
  _EINT();                                  // enable interrupts

  while (1)                                 // Loop
  {
    CACTL1 = 0x00;                          // No reference voltage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CACTL1 = CAREF0 + CAON;                 // 0.25*Vcc, Comp. on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CACTL1 = CAREF1 + CAON;                 // 0.5*Vcc, Comp. on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CACTL1 = CAREF1 + CAREF0 + CAON;        // 0.55V, Comp. on
    _BIS_SR(LPM0_bits);                     // Enter LPM0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bits from 0(SR)
}

网友A:
估计是低于2.2V单片机内核还在工作 但是其中一部分功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低于2.2V单片机内核还在工作 但是其中一部分功能不能正常工作了

我就是用的你头像的那个LaunchPad。运行例程2,上电P1.1管脚3.6V,我觉得程序的意思是接着输出0.25*Vcc,0.5*Vcc,最后输出0.55V。但是前两个都是3V以上,原本0.55V的是输出1V多。感觉官方例程不会有啥错的啊,肯定是我理解错了。还有第一个例程:

            +-----|P1.1/CA1     P1.0|-->LED
//          |     |                        |
//    ===.1uf|                        |
//          |     |                        |
//          +-----|Vss
//

上图左边是啥意思?P1.1与Vss间接个电容,“===.1uf”是啥意思?2.2V是怎么搞出来的?求解答。

网友A:
你先看懂程序上方的说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懂程序上方的说明吧!

明白了,第一个问题是因为P1.1在硬件上连到仿真器的串口了,所以电压会受影响。把 Launchpad上J3 的 RXD TXD 跳帽拔掉再测量就对了。后面那个是监测供电电压的,0.25*供电电压与与0.55V比。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