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ED灯都会亮然而我做的例题是马老师书的demo10-1

楼主(2013-08-19):
#include <mega48.h>
void main(void)
{
    DDRD.6 = 1;
    PORTD.6 = 1;

    ACSR = 0x40;

    while (ACO)
    {
        if (ACO)
            PORTD.6 = 0;
        else
            PORTD.6 = 1;
    }
}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我看马老师书,可是我用48不是16,IF那边ACSR.5不能用,所以我用ACO。
外部都改成跟马老师一样,只是他还是永远亮就算我调超过片内基准电压1.22超过很多。
如果有用马老师书的人请帮我看看.

网友:
你是来自外国的留学生吗?

楼主:
对阿我是来自外国留学生

网友:
to replace the ‘ACO‘ in while with ’1‘,and ‘ACO’ in if with‘(ACSR >> 5)&0x01’.

网友:
Since the bit of ACO is macro defined by 5 in the header file which comes with CVAVR. Upon what you done in the coding, the program sucks in the if statement forever, which explains led nonresponding.

网友:
where are you from, Pakistan?

网友A:
wait, more likely from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anks you

thanks you  ?   谢死你 ?

网友:
>>the program sucks in the if statement forever,

文法上: the program stuck in the if statement forever...

(动词verb): stick, sticks, sticking, stuck

用 sucks 也可,不过表达的意思大为不同,且须改为:

the program sucks (running | executing | looping | circulating) in the if statement fore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it, more likely from non-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来自一个文字中不使用标点符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