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点原子-串口打印的疑问

楼主(2013-08-19):
我想把从键盘向串口输入的字符一一打印出来,在用正点子的例程单步调试的时候,在USART1_IRQHandler打断点(如下图),跟踪Res、USART_RX_STA和USART_RX_BUF[]的值。从串口输入123,回车。进入中断,单步,发现Res=0x31,USART_RX_BUF[0]=0x31,然后就跳出了中断函数!再然后跑到延时,再run,再stop,我感觉有点乱,理解不了……汗!恕我愚钝,我在软件调试环境下无法把123打印出来。直接在硬件上跑是可以的。
问题1:单步跟踪时,USART_RX_STA并未出现最高位为1的情况,这怎么能表示接收完成?
问题2:后面的2和3呢?按理说是不是也应该再次出发中断?按我的理解是,123应该出发三次中断。不知对不对?
问题3:没有发现程序中有对USART_IT_RXNE软件清零的语句?目前我发现我发一次字符,就只能进一次中断。
求大神指点!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
调试时,把嘀嗒延时关了(屏蔽掉延时函数就行),以前遇到相似的,就是这么解决的,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