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boa出现小问题,出现arm-linux-strip: command not found

楼主(2013-08-20):
1)在www.boa.org下载boa-0.94.13.tar.gz 并解压

2)在src目录下运行./configure生成Makefile。

3)生成Makefile文件,修改

CC = /work/tools/gcc-3.4.5-glibc-2.3.6/bin/arm-linux-gcc

CPP = /work/tools/gcc-3.4.5-glibc-2.3.6/bin/arm-linux-gcc -E

2、修改boa.c源文件

将boa.c文件中以下几行判断注释掉。

if (setuid(0) != -1) {
    DIE("icky Linux kernel bug!");
}

改为

/*if (setuid(0) != -1) {
    DIE("icky Linux kernel bug!");
}*/

3、修改文件compat.h

#define TIMEZONE_OFFSET(foo) foo##->tm_gmtoff
修改成
#define TIMEZONE_OFFSET(foo) (foo)->tm_gmtoff

4、执行#make 命令

#make

#arm-linux-strip boa  //去掉调试信息,生成的boa可执行文件将在70k左右。

make编译通过正常,可是到了这一步就不行了出现arm-linux-strip: command not foun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work/tools/gcc-3.4.5-glibc-2.3.6/bin/目录下确实有arm-linux-strip文件啊!

etc/enviorment下的path值是这个:
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work/tools/gcc-3.4.5-glibc-2.3.6/bin"

我是linux初学者,请大家指点下!拜托!谢谢啦!

网友:
用全路径调用/work/tools/gcc-3.4.5-glibc-2.3.6/bin/arm-linux-strip试试呢,可能你的环境变量没有生效,另外可能是arm-linux-strip没有可执行权限,不过在这儿这个可能性很小
echo $PATH
看看打印出来的值有没有包含/work/tools/gcc-3.4.5-glibc-2.3.6/bin
事实上用不用strip你编译的程序都是可以用的,只是strip之后的文件要小一些

网友:
你直接打arm-linux-,然后按tab,如果不出现arm-linux-strip,那就是环境变量/编译器没装好。

看教程装一下吧。

楼主:
今天早上开机起来再次敲入命令又可以了!
这linux莫非玩重启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