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两台电脑,IP不是固定的,如果通讯

楼主(2013-08-20):
目前的项目,中心使用网络的IP是动态的,每次重启都可能变,我这边的设备使用的GPRS上网,将信息发送给中心,各位大侠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IP是固定的,我觉得还挺好做。听他们工程师为有个叫VPN的东东,不知道靠谱不靠谱,还没有了解

网友:
花生壳、DDNS

网友:
做个动态的DNS
或者找第三方固定IP的做握手

网友:
找个中间服务器,或者花生壳,不过花生壳不时候不稳定的。

网友:
LZ这想法,就好比不知道我的地址,就想天涯海角找我,可能吗?至少要有个公共的联系方式。

网友A:
其实这个要实现,目前就两种方式,前提条件是作为服务端的电脑必须有公网IP
一、用动态域名:花生壳,科迈
二、中转服务器:中转透传,二次握手等

网友:
其实你就是需要1个2传手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要实现,目前就两种方式,前提条件是作为服务端的电脑必须有公网IP
一、用动态域名:花生壳,科迈

谢谢你!目前是否有成熟的方案或者运作模式,比方,中转服务器租赁,一般怎么操作?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用邮件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目前是否有成熟的方案或者运作模式,比方,中转服务器租赁,一般怎么操作? ...

我不太清楚你的具体业务需求模型,如果动态域名可行,可以不用中转服务器二次握手。
我做过类似的方案,这样的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你可以租用服务器,托管服务器或才买VPS

网友B:
发个短信不就把IP告诉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短信不就把IP告诉你了吗

有500户左右,虽然可以群发,但最好有更高明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短信不就把IP告诉你了吗

可以是可以!但失去意义了!

这样还不如用QQ呢!

网友:
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通过服务器转发.

网友:
感觉最好是用动态域名,找个比较稳定的动态域名服务商,别想用免费的,免费的不稳定,老老实实用付费服务吧。

网友:
动态域名即使是付费的 也不稳定 还存在刷新等问题 或者用此域名的一个SB干了啥导致所有域名被封(前不久就发生过)
建议用固定IP服务器转发

网友(2013-10-25):
teamview 可以相互远程操作。

网友:
我公司是用短信,感觉变态,数据只能通过GPRS单方向上传,短信还有配置几百条人员人员信息,最重要的是短信和GPRS模式要经常切换,不知哪位高手给予指点,怎么解决切换时间问题

网友:
肯定要经过中间主机

网友:
VPS 一年没多少钱

网友:
老老实实的买动态域名吧 。。。

楼主:
VPN这种做法不错,一年工程商给移动交800块,目前项目已确定用这个方法,输入固定的接入点,IP就绑在SIM卡上了,多谢大家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谢谢!

网友(2014-01-07):
6楼正解。。。

网友(2014-02-08):
DDNS是正道

网友:
mac地址是固定的

网友C(2014-10-20):
弄个中转服务器最好了 还可以查日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中转服务器最好了 还可以查日志

中转服务器怎么搞呢?有没有参考的软件可以使用

网友:
动态域名解析:有时候不稳定,端口可能会被封。静态IP太贵,搭建VPN相对好点,电信服务网点就是用vpn组建办公的。

网友(2014-12-26):
就花生壳了呗

网友:
花生壳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