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引脚问题

楼主(2013-08-20):
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while(!PINB.0);
Time(500);
while(PINB.0);
Time(500);
while(PINB.0);

这里PINB.0被设置PINB.0为输入而且设置为0; 现在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出来了,就是经过电阻分压后的3.0V电压到输入端l一会而,电压会自动下降,从一开始的3.0V慢下降,最后降至关0.9V 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望各位大虾解答一下

网友:
不太懂什么意思。楼主程序是在输出方波信号吗? AVR板块的人气不行了,帮楼主顶顶,希望有高手来帮忙!

网友:
你是做输入口吗? 方向寄存器设0   带上拉  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