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现在电机用哪种型号的线性霍尔比较稳定

楼主(2013-08-20):
如题,请教下各位,现在电机用哪种型号的线性霍尔应用得比较广泛,比较稳定,性能较好。

网友:
用线性霍尔检测0/360°范围间的角度吗?估计用这个的人不多

网友:
看光驱里面的四脚霍尔貌似就是你说的,

楼主:
请问下A1302和SS49E线性霍尔怎么样呢?

楼主:
老大说要我找15000高斯的测量范围的线性霍尔,请教大虾们推荐一款,感谢不尽!

网友:
这种东西没人能告诉你准确答案的,自己看手册,买样品来测试,在中国还要懂分辨假货,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之前买了SS49E,量程-1500~1500高斯的量程,装上电机用示波器观测发现信号呈现梯形波的形式,初步怀疑是因为饱和了才没有波浪形的信号。

楼主:
所以老大才让我把找量程更大的线性霍尔,15000的量程,可我找了霍尼韦尔SS系列和ALLEGRO的,都没找到有那么高量程的,不知道是不是15000高斯量程的线性霍尔是不是还未出来呢?

网友:
HW101A减小驱动电流应该可以的,不过高端的线性可能会差一点。

网友:
大师的选择不会错

网友:
建议买个东西来抄
必须要先学会抄,然后再自己发挥
印度人民就是自以为是,老觉得自己飞机大炮航空母舰都会造,搞得目前子弹都做不好

楼主:
好的,我先去看下技术文档,感谢gzhuli这么热情的解答。

楼主:
在网上只找到2页的datasheet(引脚功能也没说出),论坛里也很少有讨论HW101,请问大虾,有HW101A的一些资料吗?

网友:
HW101A是个无源器件,等效为一个电桥,4个脚对应电桥4个端点,无极性之分。
给对角引脚施加一定的电流,无外部磁场时电桥平衡,施加外部磁场会使电流偏转,电桥失去平衡,另外两个对角引脚就会有电压输出,就这么简单。

网友:
mark,霍尔元件!

网友:
大师推荐是旭化成的?

楼主:
是不是要外部扩展电路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外部扩展电路的呢?

出来的是差分信号,对角输出相反,灵敏度比SS49E低,输出阻抗几百欧,最大输出电压几百mV,一般都要运放处理一下。

网友(2013-11-13):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先去看下技术文档,感谢gzhuli这么热情的解答。

你好 线性霍尔怎么控制起电机呢?有相关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