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X4071输出问题:出现了不希望出现的干扰

楼主(2013-08-20):
如图所示,不论DAC_DVDD是否产生电压,以及无论DUT是否接上,在R72(即probe)处都可以检查到一个10K+的信号(如图)。
我怀疑是5V电源的干扰,但是示波器有抓不到。
所以,请论坛大神指点指点,O(∩_∩)O谢谢。

网友:
是的,在做变频器上我遇到过,是电源问题

网友A:
波形跟你的基本一样,频率20k,运放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跟你的基本一样,频率20k,运放供电电源问题

感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是电源问题,把C83干掉就好了,或者加大R72也行。
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还是不知道干扰波形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