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采集ADS831数据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用腐蚀板做的ADS831数据转换,给FPGA采集,出现了许多数据错误。
用逻辑分板仪看了数据,很多周期都有数据错误。然后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发现还是有这样的毛刺,还出现在波形的同样位置。
有见过这种情况或类似情况吗?这是什么原因啊? 别人做的ADS830看了半天一点毛刺都没有看到。这个831却毛刺特别多。

楼主:
时钟是FPGA给的

网友:
是不是那个点的数据丢失了啊!而且都出现在同一点,或者代码里面就没采集到这个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