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转换时出现的冲击

楼主(2013-08-20):
如图所示,电平转换时出现的冲击我该怎么解决?我是用这样的电平转换模拟时钟去驱动芯片,这样的冲击有影响吗  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木有问题的正常!
你调整下示波器探头上的旋钮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问题的正常!
你调整下示波器探头上的旋钮就消失了

恩谢谢你~~~

网友B:
电路是啥电路?应该不是示波器问题吧。。。看一下你的电路的参数以及分布参数的特性是否会出现振荡,尤其是电容选取是否太大。只要不超过datasheet允许值就没问题,但干扰会大一点

网友C:
貌似是因为测量时候的阻抗不匹配所导致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用ADG3308时候,测到的也是这种波形。。。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因为测量时候的阻抗不匹配所导致

这个就是DSP2812引脚的输出,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啥电路?应该不是示波器问题吧。。。看一下你的电路的参数以及分布参数的特性是否会出现振荡,尤其是 ...

这个就是引脚输出的波形,不涉及电路,后来我问TI的技术支持,说这种现象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DSP2812引脚的输出,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看的

那就不存在冲击了……

基本可以确定是测量时,阻抗不匹配所导致的振铃现象
输出没问题,是测量方式有误
探头上有阻抗匹配旋钮,调整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