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晶振,四个脚,但没有电源输入 ?

楼主(2013-08-20):
这是个什么晶振,四个脚,但没有电源输入 ?

网友:
就是无源晶振。

网友:
无源晶振,四个脚,两个对角脚接地,目测是3.2x2.5封装的

网友:
引脚排序为:
4  3
1  2

网友A:
这种晶振不用再加匹配电容了吧?所以有GND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晶振不用再加匹配电容了吧?所以有GND脚

要加的,gnd与外壳相连,你懂的

网友:
无源晶振

网友:
和两脚的晶体是一样用法的,只是改成4pin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