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相当好用的串口调试终端《TinnyTerminal》

楼主(2013-08-20):
相对于一般的串口调试工具,串口终端还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能实时输入命令等。
以前我一直用着SecureCRT,但是这个家伙是收费的,用着心里很是不爽。
后来发现一个神器:TinnyTerminal,简称tt。
也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fatfs的作者的作品,相当小巧,功能齐全,最主要的是还开源的,配合HoeKey一键启动简直绝了!

我用VC6编译了一下,是能通过的,但是用GCC编译说是没有 `GetSaveFileNameA' 等函数,应该是Windows独有的通用对话框吧,去掉Log导出功能就没事了。

使用方法简单,有个配置文件tt.ini,编辑一下,填上串口号和波特率就行了,后面有说明,一看就能懂,将HELP=1后就能看到快捷键帮助了。
PS:如果串口打开失败窗口会一闪而过
这个是ChaN的软件页面:http://elm-chan.org/fsw_e.html ,我记得第一次用他的东西是那个JPEG解码的。

楼主:
另外这个HoeKey是个相当牛逼的东西,不仅仅是快捷键那么简单,基本上能一键做大部分事情了。
还有我经常用的一个串口调试工具,是个国产的,也是个好东西,5K的大小,功能齐全。

网友A:
功能太单一了啊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太单一了啊

不好用

我只想这样就够了,省去大多数操作步骤

网友:
用了好几年的飘过

网友B:
hoekey很好用,资源 占用极小,但有个缺点,不能占用系统热键,比如我想用win+f调用everything就做不到,改用auto hotke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ekey很好用,资源 占用极小,但有个缺点,不能占用系统热键,比如我想用win+f调用everything就做不到,改 ...

hoekey确实是这样,有种权限不高的感觉
但按键有这么多,换一个也无妨

网友C:
老大,还用DOS下的串口,这玩意能输入名字或字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还用DOS下的串口,这玩意能输入名字或字节吗???

用来监视已经可以了,主要是这东西极简极方便啊,还开源的。
英文交互是的可以的,中文还没试,应该会有编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监视已经可以了,主要是这东西极简极方便啊,还开源的。
英文交互是的可以的,中文还没试,应该会有 ...

多谢。

网友:
好的,回去后试试

网友D(2013-10-04):
支持软流控制的有哪些呢?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软流控制的有哪些呢?找不到

这个是支持的,只要在配置文件里写flo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