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独立波特率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串口,用到定时器,用到计数器,使用的是STC12C5616AD芯片,现在需要程序不停的监测串口收到的数据,而且需要定时器和计数器不停的工作,这样的话,定时器就不够用,听说有一种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方法,哪位高手懂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STC的有些芯片内部有一个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的,查一下这个芯片的规格书吧,里面有写怎么用的

网友A:
#define F_OSC  (24*1000000)//晶体频率HZ
//设置4800波特率:OPEN_UART(4800)
void OPEN_UART(U32 BAUD)
{//打开串口
U8 RELOAD;
RELOAD=256-F_OSC/12/32/BAUD; //计算溢出值
SCON=0x50;//使用方式1并打开接收REN
BRT=RELOAD;//设置溢出值
AUXR|=0x11;//使用BRT作为波特率发生
}
这是我个人使用的,高手莫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F_OSC  (24*1000000)//晶体频率HZ
//设置4800波特率:OPEN_UART(4800)
void OPEN_UART(U32 BAUD)

谢谢楼上的指点,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