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程序最小化后如何接收摇杆发来的数据

楼主(2013-08-20):
各位,小弟我初学C#,遇到点问题。具体是这样:
摇杆是通过USB口向PC机发送数据。用C#写了WINFORM程序来接收这些数据。问题是,如果这个WINFORM程序不在前台运行的话(例如最小化后),数据就无法接收到。郁闷啊!!!问了高手,说要用什么WINDOWS API。
这个问题貌似不需要贴什么代码呵

楼主:
第一次发布悬赏,原来还要交税的啊。

网友A:
这个貌似要用钩子,C++干这个是强项,C#要调用API,太久没用API了,那玩意看了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要用钩子,C++干这个是强项,C#要调用API,太久没用API了,那玩意看了蛋疼 ...

哎,C还是比较熟悉,C#刚刚学一点,C++么,o(╯□╰)o

网友B:
窗体不要Dispose了 在main或窗体的构造函数里 做个线程 用于处理你的数据交换 不要放在窗体程序里处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窗体不要Dispose了 在main或窗体的构造函数里 做个线程 用于处理你的数据交换 不要放在窗体程序里处理就行 ...

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窗体不要Dispose了 在main或窗体的构造函数里 做个线程 用于处理你的数据交换 不要放在窗体程序里处理就行 ...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JoystickTest
{
    static class Program
    {
        [STAThread]
        static void Main()
        {
            Application.EnableVisualStyles();
            Application.SetCompatibleTextRenderingDefault(false);
            Application.Run(new MainForm());
        }
    }
}

这个是program.cs 是在这里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要用钩子,C++干这个是强项,C#要调用API,太久没用API了,那玩意看了蛋疼 ...

API。。。好多啊,具体用哪个函数呢。不好搜啊。。。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灵感瞬间爆发,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在 Application.Run 之前 实例化个线程处理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了,灵感瞬间爆发,哈哈

发了悬赏贴很容易自己解决问题,我也有同感。

楼主:
我已经自己解决了,请问这50莫元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