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开关电源的一些问题(二)

楼主(2013-08-20):
电源是15V不是20V;
问题三:pwm由stm32提供,20K占空比33%(固定);不加负载的时候输出60V,加了水泥电阻之后就变成了27V,这个正常吗?我不知道,希望大家给予解答。

网友A:
在固定占空比下,负载重,输出电压肯定低,负载轻,输出电压一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固定占空比下,负载重,输出电压肯定低,负载轻,输出电压一定高。

我也是怎么猜想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又迷糊了,那BOOST电路的功率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怎么猜想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又迷糊了,那BOOST电路的功率和什么有关呢? ...

功率和频率、储能电感、开关管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和频率、储能电感、开关管大小有关

  恩,多谢,正在仔细看这块。频率到100K就变成那样,我真的想不通了。只有100K啊,又不高。

网友C:
没看到采样反馈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采样反馈电路哦

是的,我在一点一点,一级一级的做,下一步就是采样,闭环了。但是前面很多没弄清楚,也没做好,这段时间做开关电源,发现很多诡异的问题,也许是我不懂吧,比如那个畸变的波形。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波形?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什么地方的波形?输出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电感大了,频率高了

网友D:
用专用驱动芯片吧。。。看这个驱动电路搭成什么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专用驱动芯片吧。。。看这个驱动电路搭成什么样子了。。。

驱动搭的有什么问题吗?请求指教。

网友E:
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驱动最好不要自己搭,错误太多了,还是用专用驱动芯片省事
选择带下拉的驱动,MCU出来的信号为低时不能烧后面的电路
波形畸变,D1用4148,R2R7 阻值减小会改善,但是不会解决问题
电感量大小与输出功率相关,要计算,目测你现在的用太大了
电感的磁芯要足够大,还要适合高频使用,防止饱和
D3一定要找肖特基或者快恢复
刚开始学习,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慢慢的会理解,只是初学者犯的初级错误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怎么猜想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又迷糊了,那BOOST电路的功率和什么有关呢? ...

跟输入/输出的电流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驱动最好不要自己搭,错误太多了,还是用专用驱动芯片省事
选择带下拉的驱动,MCU出来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一开始我接触的时候认为后面的斩波电路还有闭环才是难点,结果驱动这卡死了。感谢您的建议,用驱动芯片。

网友:
不管哪种开关电源,驱动电路都重要,熟悉电路拓扑,磁性器件的计算和选用也是比较难的
数字闭环的话,PID设计会是难点
模拟电路的反馈和补偿也需要花很多时间消化
不建议一开始就做数字电源,用494或者3525之类的PWM芯片先做个硬件的,加上数控的功能会更好学习

网友:
驱动搞得真复杂啊

网友(2018-07-14):
驱动搞这么多级三极管,延时太大。共射极是最慢的

网友:
驱动信号不行,找坛子里面电动车驱动电路,TTL转MOS驱动。初学直接上驱动芯片省事。再说你的Boost有反馈吗,开环稳不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