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流涌浪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请教个问题:

帮朋友测试一块他叫别人设计的一块样板。无原理图 程式是这样的:
输入电压12—14V————类似MP1584的开关电源5V(这里还要向外供电)————1117的3,3V 给 STM32  MCU(这里有设计人的源代码)、AMEGA168P MCU 准备自己加控制代码用 及其它模块。
测试中输入12V电压时,电源LED亮了一下熄灭,电流变大。检测后发现3.3V处已短路,1117为正常,应该是3.3V一路某元件短路损坏。
问题是接入电源时可能时断时连,这样是否会产生涌浪所致。设计有没有问题,应怎样避免?

网友:
问题都没查出来,3.3V哪个元件损坏了,一路一路铜箔断开也要查出来啊

网友:
接入电源时断时续也不会造成元件短路,一般元件都有一定的耐压冲激.
稳压电路(如7805/1117等)后面加个滤波电容就可以消掉上电时产生的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