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DMP初始化错误

楼主(2013-08-20):
小弟移植了论坛里大大的MPU6050 DMP程序 但是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 一直是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这个函数不能初始化错误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e across error ......

我将错误信息传到串口助手发现返回错误号为-2,查看inv_mpu.c库里面确定是这一句返回的
if (memcmp(firmware+ii, cur, this_write));
            return -2;
还望论坛里的大大们帮帮忙 给小弟指点迷津
开发环境使用的是MDK

网友A:
比较不等的错,通常用数字示波器能排除问题,你写入和读出分别输出到串口,我开始也错,经断点看是移植时写错,把地址当内容送到6050里,读出校验当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不等的错,通常用数字示波器能排除问题,你写入和读出分别输出到串口,我开始也错,经断点看是移植时写 ...

哎 我属于屌丝级别的 没有示波器 不过我正在仔细看我移植的代码 很有可能是哪里弄错了
谢谢nj8888

网友B:
    for (ii = 0; ii < length; ii += this_write) {
        this_write = min(LOAD_CHUNK, length - ii);
        if (mpu_write_mem(ii, this_write, (unsigned char*)&firmware[ii]))
            return -1;
                                delay_ms(2);
        if (mpu_read_mem(ii, this_write, cur))
            return -1;
        if (memcmp(firmware+ii, cur, this_write))
            return -2;
                                delay_ms(2);
    }

这样   加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 (ii = 0; ii < length; ii += this_write) {
        this_write = min(LOAD_CHUNK, length - ii); ...

好像也不行
我将程序运行时的firmware和cur的发回到串口 发现在第一次循环就出现错误了 因为第一次循环firmware的值为0x00,cur的值为0x25 就跳出循环了 返回错误-2

网友C:
看看iic多字节写入函数移植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iic多字节写入函数移植是否正常。

是正确的 我用ds3231测试的,写入十组数 然后读出都是正确的啊

网友D:
看看i2c地址对不对,d0,d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i2c地址对不对,d0,d2

i2c地址是对的,因为都能读到mpu6050的who am i 的值

网友A:
没示波器确实悲剧

楼主:
已经搞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主要出问题的地方是就是qwe2231695说的连续些操作出现了问题

网友E(2014-08-14):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 主要出问题的地方是就是qwe2231695说的连续些操作出现了问题

我想问下怎么样式连续操作出现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下怎么样式连续操作出现问题呢??

当时是I2C 写多字节函数有一个小bug

网友F:
引用 楼主:
当时是I2C 写多字节函数有一个小bug

你好,请问你的BUG是个什么问题,我也在这个地方卡了好久了,求指教啊,不甚感激!!!!

网友G:
楼主能把出错的函数发出来吗?
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I2C 写多字节函数有一个小bug

有没有试过fifo溢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示波器确实悲剧

有没有试过fifo溢出的情况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试过fifo溢出的情况呢
??

没有试过fifo溢出情况 主要后来觉得DMP的Z轴漂移太大 就没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把出错的函数发出来吗?
急!!

程序就在楼主位啊 你下载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的BUG是个什么问题,我也在这个地方卡了好久了,求指教啊,不甚感激!!!! ...

我记得是当时等待标志位写错了 楼主位的程序 你看看吧 时间太久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是当时等待标志位写错了 楼主位的程序 你看看吧 时间太久忘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试过fifo溢出情况 主要后来觉得DMP的Z轴漂移太大 就没使用了

为什么z轴会漂移那么厉害呢

网友:
我认为是系统时钟的设置太高的原因,你可以把IIC初始化的时钟总线往下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z轴会漂移那么厉害呢

没有仔细研究了 DMP本来就是人家的东西 就是个黑盒,资料太少了,还不如自己融合的好

网友:
谢谢,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根据大家的思路再次对我的代码进行审查,发现iic多字节读取没问题,但是问题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了一个DMP提供的swap函数,但是并没用他提供的iic函数,导致被坑。哈哈,其实是自己水。)。以后大家如果出了这个问题,多看看是不是iic的问题。
即使你可以用iic进行通讯,但这不代表多字节的读取没有问题!

网友(2014-10-23):
麻烦问下,用DMP的同时能不能读出陀螺仪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