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 能不能同时仿真2个单片机?

楼主(2013-08-20):
比如一个仿真文件里面有5块8051,运行不同的程序?可以吗,怎么设置?

网友A:
哥可以明确告诉你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可以明确告诉你
可以

哦,我是5个单片机用的同一个程序,设置不同的管脚,启动不同的程序功能。

网友:
你就用五个hex或cof

网友:
你可以针对每个CPU独立设置,每个CPU可以
执行不同或同样的程式,或是设置独立的FUSE,...等等都可以
只看你主机的CPU够不够力罢了,
当然,必定无法实时执行,我曾经模拟一个小系统有将近10个CPU(都是AVR 8-Bits)都可以RUN,
hex或cof甚至可以共用(若两个CPU跑相同的程式)

网友B:
肯定是可以设置多个 CPU 一起仿真,但前提是您的电脑要很够力才行,不然显示 100% CPU Loading 都还跑不到正常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可以设置多个 CPU 一起仿真,但前提是您的电脑要很够力才行,不然显示 100% CPU Loading 都还跑不到正 ...

嗯,电脑CPU-99%.......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电脑CPU-99%.......

没事的! 换上你们的那天河二号就行了 ...

网友:
要是各个单片机之间还有严格时序的通讯,估计就算了吧,连简单一点的都会出问题

网友(2013-10-30):
时序严格的确会出错,与实际情况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