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均压电路

楼主(2013-08-20):
今天搭了一个超级电容均压电路,见下图。
其中  电路中自恢复保险丝为SMD1210-020的保险丝;
给电源输入端加以24V电压,24V电压接通瞬间,自恢复保险丝两端的电压为什么会有一个拉低的现象?
通道1(黄色)为24V接通时候的A点波形。通道2为24V接通时候的B点波形。

楼主:
是12个2.7V  8F的超级电容串联。并联电阻是10K。R0为自恢复保险丝SMD1210-020

网友A:
电源保护了?

网友B:
这个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和你的有点不一样,3个6R2的电阻并联是放电用的,后面一个电压检测芯片,一个放电控制芯片。

网友:
使用的是470F 2.5V 超级电容

网友:
为什么会有一个拉低的现象?----------------超级电容成蓄电池都有著电容特性,一开机充电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了?

电源保护了?怎么理解?
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保护了?

启动电源瞬间,电容充电拉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和你的有点不一样,3个6R2的电阻并联是放电用的,后面一个电压检测 ...

求解电压检测和放电控制?芯片型号?

网友:
超级电容要是能用在锂电池的均衡里就好了

网友:
电路电压不能突变,相当于短路,充电后,才会走正常的充电和放电特性

网友:
有一个拉低的现象是正常现象!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源接通时相当于短路,充电后,才会走正常的充电和放电特性

网友:
充电只靠自恢复保险电流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说明自恢复保险起作用了,想可靠起见还是增加限流电路。
其次采用这么大阻值的均压电阻,不适合大电流放电,只适合用于储能,如果想大电流放电还是4楼的被动均衡电路合理,一个MOS管加一个固定电压的过压检测芯片即可。

网友C(2014-08-27):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和你的有点不一样,3个6R2的电阻并联是放电用的,后面一个电压检测 ...

可以将图纸的3脚芯片型号告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将图纸的3脚芯片型号告知么?

已经私信给你了

网友:
后期我们又改良了这个电路,不过变复杂了。

网友:
这个原理,最早期,可能有些错误,就当一个参照吧!

网友B:
2个芯片的资料,省得你去查找。。。

网友C:
多谢。我对比过了,这个电路和很多淘宝上销售的均压电路板之类的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做。感谢wjun1987发起这个帖子,也感谢jiayue12450的分享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我对比过了,这个电路和很多淘宝上销售的均压电路板之类的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做。感谢wjun1987 ...

一般超级电容均压应用于什么领域?菜鸟求教

网友(2017-06-23):
引用 网友B:
2个芯片的资料,省得你去查找。。。

多谢分享,做一个出来玩玩。

网友(2019-05-03):
其中一个芯片很少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