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mcu时出现如下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20):
如何去除这个错误?

网友A:
若是你主要目的是mcu的debug,则尽量简化外围的电路,
可以多少避免这种错误发生

网友B:
第一条警示,不会使仿真停止运行。
其它几项,要看实际仿真电路。因为有很多情况(如电路参数、仿真模型等差异)都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
不妨将仿真文件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警示,不会使仿真停止运行。
其它几项,要看实际仿真电路。因为有很多情况(如电路参数、仿真模型等 ...

电路很简单。hex文件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你主要目的是mcu的debug,则尽量简化外围的电路,
可以多少避免这种错误发生 ...

不是debug就是全速运行,运行个几秒钟就蹦出来这个提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警示,不会使仿真停止运行。
其它几项,要看实际仿真电路。因为有很多情况(如电路参数、仿真模型等 ...

这个是自己焊着玩的,为了方便焊接所以驱动直接用4011驱动,看4011数据手册:

输出高电平时,内阻就有(15-13.5)/3.4ma=440欧了。不过从仿真的gs波形看1us的延时还算行吧。

话说这种芯片做那么大个,驱动能力却这么弱,真废啊。

网友C:
>>驱动能力却这么弱,真废啊。

CMOS 输入阻抗近无限大,4011 输出推 50 个 CMOS 输入毫无压力。不是吗? 你怎不说马达都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能力却这么弱,真废啊。

CMOS 输入阻抗近无限大,4011 输出推 50 个 CMOS 输入毫无压力。不是吗?  ...

你望文生义了,我就说推mos。

推50个cmos,那也看应用场合,作为开关输出推,50个那就不一定了。coms开关场合看得不再是输入阻抗多大了,而是看输入电容,和我说推mos一个性质了。

网友C:
没用 Protues,不知你在推什么,只是说明 4011 用来推自身的 CMOS 系元件并不弱。

网友:
试试,不知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 Protues,不知你在推什么,只是说明 4011 用来推自身的 CMOS 系元件并不弱。  ...

如果状态不变,推50个自然没问题,cmos的输入电流都是ua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不知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哈哈,谢谢,不知道你改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hex文件如下:

先在程序中解决 PB2、PB5 始终高电平,其它口始终为低电平(即不能正常输出信号)的问题。
再解决单片机输出口和CMOS间的电平匹配的问题。
诸多基本问题不解决,仿真只是浮云。

修改后再传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不知道你改什么了?

你查看一下各个零件的设置,我只是将C1/C2/C3 从模拟中排除(它们跟程序debug无关),
再将几个电阻从类比模拟改为数位模拟,这在Protues相关的文件中有说到

网友:
補充一下,這種修改只是讓模擬系統能跑,
以便程序Debug,跑完無誤僅代表程序邏輯大致正確,
不代表真實系統的表現一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在程序中解决 PB2、PB5 始终高电平,其它口始终为低电平(即不能正常输出信号)的问题。
再解决单片机 ...

只要将电机供电电源改为+5V,将所有CMOS电压范围改为5V,其它的什么都不要动,就可以进行稳定仿真。
但是不要看到电机转动了,就说你的仿真电路和程序是正确的。电源的这种改动也是根据存在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

电路和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电机驱动开关中,上面一排的 Q1、Q2、Q3 是不是都接反了!
2. CMOS 的电压范围,有的设置为15V,有的为10V。
3. MCU 输出口的电平只能在5V以下,不论其低电平还是高电平,都只相当于十几伏下的CMOS电路的低输入电平范围。两者之间的电平是不匹配的。
4. MCU 的 PB 口中,PB2、PB5 始终输出高电平,其它口始终为低电平。也就是说,连正常的控制信号都没有输出,怎么能确定电机正常受控运转了呢?
5. MCU 的复位电路应当接好才是,仿真验证时用得到。
本人完全不懂你的MCU。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能力却这么弱,真废啊。

CMOS 输入阻抗近无限大,4011 输出推 50 个 CMOS 输入毫无压力。不是吗?  ...

2MHz下推50个CMOS输入还能毫无压力么?

网友:
CMOS Fanout=50 指的是 DC Fanout,CMOS 本身开关速度就是慢, 能否工作於 2MHz 也成问题。

CMOS Fanout

楼主:
毛病检查出来了,是数字芯片部分逻辑电平的问题,但是逻辑是对的,有时间焊个电路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