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噪声处理

楼主(2013-08-21):
描述:
     STM32  音频播放器 ,采用外接电源适配器。
大概信息:
      金属外壳,因采用外接电源适配器,两线,不带大地线。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就把地线通过一个Y电容处理到外壳上。
现象:
   1、  在播放音频的时候手摸外壳会产生杂音。 如果不触摸,播放音频听不到。
   2、  但外接自带电源的MIC输入时,有很明显的纹波声。
   3、  奇怪的是,把网线插入路由器后,没有噪音,换了两个路由器,得出的情况一样。
   4、 路由器我查了一下,都是省材料的货,连接口都是采用四针的。把路由器的电源拔掉后,纹波声又会出现,路由器电源适配器同样是两线的。
   5 、换了两台路由器,得出的现象是一样的,

请各位大侠给分析分析, 也顺便讨论一下。

楼主:
       没有人愿意停住脚步,给分析分析?

楼主:
  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现在做个无线充电的也是有干扰到运放。因为地线受到污染。还有一个电机的产品也是地线受到污染,干扰到运放。同求技术支持。

网友:
Y电容的存在对于做音频设备来说真的很头疼,单个设备没问题,连接其他就出问题,或者反过来。拆掉Y电容试试。或者改变Y电容的接入点看看。

楼主:
    取下Y电容,手摸外壳不会产生噪声,没有没有与外壳隔离了。但是,感觉有时候音频芯片会莫明的不受控制。真受不了!
最奇怪的就是我只要插上路由器,就无纹波声了, 也就是联上了RX+RX-TX+TX- ,真是不能够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