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PC1788 JPG图片解码例程

楼主(2013-08-21):
哪位朋友有LPC1788的JPG图片解码例程,共享一下

网友A:
既然用1788了,那就直接的上emWin,各种图片解码,用SDRAM缓存,速度杠杠的。
BMP

JPG

GIF

楼主:
emWin不能直接加载JPG或BMP文件吧,需要先将JPG文件转换为C函数数组(RGB)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Win不能直接加载JPG或BMP文件吧,需要先将JPG文件转换为C函数数组(RGB)

必须的可以啊,楼主对emWin的任务还不够全面,装上文件系统,读取SD, NANDFLASH或U盘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可以啊,楼主对emWin的任务还不够全面,装上文件系统,读取SD, NANDFLASH或U盘均可 ...

能给发个例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可以啊,楼主对emWin的任务还不够全面,装上文件系统,读取SD, NANDFLASH或U盘均可 ...

是不是通过SD的文件系统读取文件数据到SDRAM,然后调用GUI_JPEG_Draw()之类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通过SD的文件系统读取文件数据到SDRAM,然后调用GUI_JPEG_Draw()之类的函数? ...

下午我共享到百度文库把,压缩后有18M,在论坛,我最大只能上传16M, 你看着研究下,我用的是STM32F407IGT6,图片是缓存到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我共享到百度文库把,压缩后有18M,在论坛,我最大只能上传16M, 你看着研究下,我用的是STM32F407IGT ...

好的,谢谢,到时候发给链接给我吧。我这里有其他的LPC1788、LPC1850的资料,有需要的话大家共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到时候发给链接给我吧。我这里有其他的LPC1788、LPC1850的资料,有需要的话大家共享 ...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51&uk=286563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978845651&uk=286563520

下载了,谢谢!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558-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2558-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1788了,那就直接的上emWin,各种图片解码,用SDRAM缓存,速度杠杠的。
BMP

你照片里的JPG文件多少像素的?这样一张图片解码需要几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里的JPG文件多少像素的?这样一张图片解码需要几秒?

不记得多大的了,emWin显示JPEG比较的耗RAM, 相对来说速度还是很快的,具体没有测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多大的了,emWin显示JPEG比较的耗RAM, 相对来说速度还是很快的,具体没有测试过

我现在做一个UI,界面不是绘制的,全部采用图片的形式。如果解压够快的话,我准备采用jpg文件,在开机显示logo的时候把jpg全部解压成bmp格式存储于SDRAM。直接采用BMP的话文件尺寸太大,需要用到Nandflash,坏块管理,ECC校验什么的实在是比较头疼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做一个UI,界面不是绘制的,全部采用图片的形式。如果解压够快的话,我准备采用jpg文件,在开机显 ...

要是用nandflash的话,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很不错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279-1-1.html

为什么不用下SPI FLASH, 将图片全部存到里面,开机时加载到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