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DC电压的疑惑~~~~~~~~~~

楼主(2013-08-21):
我用安捷伦的U1252B四位半数字万用表测量图中 A,B两点间的直流电压,量程为50mV(小数位为3位),查询该万用表手册,DC电压测量的输入阻抗为10Mohm,,发现如果红表笔接A,黑表笔接B,万用表读数会跳动,大致在0.200~0.300mV之间跳动,而将表笔对调后,读数稳定为-0.581mV左右,与我的期望值相同,三极管IB = 0.581mV/510ohm = 1.1uA,三级管放大倍数 100~300,IC=IB×B=250uA,因而能调整恒流源的恒流值为250uA,不知道为什么万用表正反向测量会有这种现象,真的搞不明白,请大虾赐教~~~

楼主:
还没过吗?

网友A:
万用表肯定会有容抗、感抗的,在没有知道内部的工作电路时,一切皆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肯定会有容抗、感抗的,在没有知道内部的工作电路时,一切皆有可能的 ...

关键是这个还是安捷伦的表啊,怎么会这样,没天理啊

网友:
安捷伦的低端表,相对于台式表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