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编译WDCE提示未定义,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21):
WDTCR |= (1<<WDCE)|(1<<WDE);//启动时序
WDTCR = (1<<WDE)|(1<<WDP2)|(1<<WDP0);//0.5秒
编译器提示
Error[Pe020]: identifier "WDCE" 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WDE 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WDP2is undefined
Error[Pe020]: identifier "WDP0" is undefined
在头文件里写了
#include <iom64a.h>
#define _WDR()  asm("wdr")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未定义,找找看是不是没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定义,找找看是不是没定义

我看了网上的例子,用这个语句的时候都没说这几个需要自己去定义的 都是直接引用头文件 然后就可以了 所以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