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GPS微型四轴,已送打板,先上原理图。。。

楼主(2013-08-21):
学习论坛里前辈们做的微型四轴,在此感谢他们无私开源,奉上刚送去打板的四轴原理图,坐等到板子。。。

硬件参数:

处理器:STM32F405RGT6

陀螺仪 加速度:MPU-6050

电子罗盘:HMC5883L

大气压:MS5611-01BA01

GPS: GPS-NEO-6M

WIFI: 88W8686

编程环境:MDK4.70  RT-Thread

上位机环境:Eclipse   JAVA1.7

原理图

板子形状

原理图pdf文档

没太多时间弄,上位机还在完善中,基本功能可以使用了,之前发帖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0090-1-1.html
可以正常通过wifi接收数据并显示波形,也可通过串口接收在设置里就可以更改接收数据源,3D部分在mac os下还是
不行,打算移植到Windows下,可以进行3d姿态显示,有空把google的地图和gps数据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没接触过呢,有这方面的
资料的还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有朋友要板子框框的pcb,我贴出来给大家下载把用ad13画的。

网友:
上wifi 够费电的

网友A:
求板子一块一起搞

网友B:
功能很強大
不過小四軸加GPS和氣壓計似乎不是這麼重要
因為續航力很低

期待後續

网友C:
期待开源    一起搞搞 上次弄过一架  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板子一块一起搞

等板子回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到时候在给论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很強大
不過小四軸加GPS和氣壓計似乎不是這麼重要
因為續航力很低

先放上面,用就焊接不用就不焊接,等调试好些,就全部资料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开源    一起搞搞 上次弄过一架  效果不好

调试好就全部开源,功能这么多也是为了以后改做大四轴用的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好就全部开源,功能这么多也是为了以后改做大四轴用的哈。

辛苦了~

网友:
跟帖,同求PCB一块,一起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好就全部开源,功能这么多也是为了以后改做大四轴用的哈。

预定PCB一片,建议IC一起买。

网友:
楼主啊, 预定一块PCB呢

网友D:
楼主,PCB的板框尺寸多少,,可否交换下。。我想、也画了个板子,,但中间有点问题,想再画一个。。有意私信

网友:
最近买了几个空杯电机,准备搞,不过原理图都还没弄,现在准备收集下资料弄弄,希望能和楼主交流下,如果出PCB的话,想预定片试试

网友:
跟帖留名 准备抽时间画个相似的板子

网友:
都是高级货!

网友:
很牛逼的说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PCB的板框尺寸多少,,可否交换下。。我想、也画了个板子,,但中间有点问题,想再画一个。。有意私 ...

这个是茶大的框框,改了点边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茶大的框框,改了点边边呵呵

发出来了,去1楼下载吧。。。

网友:
预定一块PCB呢

网友E:
看了下你的框框,感觉还可以在小一点,附上我自己的框框

网友:
求一块PCB,楼主可否?不知道能不把GERBER文件给我一下,我也打样,有了这个就不用配机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你的框框,感觉还可以在小一点,附上我自己的框框

您说的是中间还能在小还是电机臂啊?

网友F:
小机机的负载能力有限的,电池也不行,作这部分的话,还是放到大一点的机架上比较好一点.

我也正在搞这一部分.目前已完成GPS模块及驱动,正在将其容和在算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你的框框,感觉还可以在小一点,附上我自己的框框

405和gps可不小啊,在这个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机机的负载能力有限的,电池也不行,作这部分的话,还是放到大一点的机架上比较好一点.

哈哈一起弄,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中间还能在小还是电机臂啊?

都可以在小一些,减轻重量

网友:
送块板子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你的框框,感觉还可以在小一点,附上我自己的框框

牛人自己画的,也开源下机架的PCB呗

网友D:
为响应阿莫杜绝伸手党的号召,我也晒晒自己刚刚送出去打板的sch,pcb,要板框和封装的自己去里面拿,,但首先声明原理图是copy别人的,,自己懒了之后才发现其中错误,也就是说这个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板子,,我还没开始纠正,想直接换个新框子,再新画一个

楼主:
最近在弄工作的事情,刚找到份工作,等忙完这段时间,把调试好的板子发上来。。。

网友:
楼主,卖块板子我,一起练练手。。。

网友G(2013-09-21):
引用 网友D:
为响应阿莫杜绝伸手党的号召,我也晒晒自己刚刚送出去打板的sch,pcb,要板框和封装的自己去里面拿,,但首 ...

你的MOS管,好像引脚不对,看看技术手册呢,好像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的MOS管,好像引脚不对,看看技术手册呢,好像不对

enen,,是错误的,哈哈太久了忘记在这里发过,我还在筹划画第二款,现在这是修改后的你看看,对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enen,,是错误的,哈哈太久了忘记在这里发过,我还在筹划画第二款,现在这是修改后的你看看,对不 ...

嗯,对的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你的悬臂上的两个焊盘是固定电机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对的
你用的什么电机啊?你的悬臂上的两个焊盘是固定电机用的吗?

我还没买东西呢,最近事多啊,,好像716 720的度可以的,具体你问问大神嘛

网友:
到37楼怎么就没人顶了?我顶顶看,期待下文啊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顶一个,现在板子回来了吗  求张啊

网友H(2013-11-11):
小白请教下wifi遥控到底是啥玩意?跟蓝牙遥控和NRF24L01啥的有啥区别没

网友:
我也画了一个,不过无线不能用。。。

网友:
期望有一天也能完成自己的四轴梦

网友:
楼主做的咋样了,还在坚持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小白请教下wifi遥控到底是啥玩意?跟蓝牙遥控和NRF24L01啥的有啥区别没

wifi遥控也就是可以进行电脑上位机通过wifi控制四轴,当然手机里面的软件会写的话也可以用手机控制,如果再厉害点,可以加个摄像头实时的把四轴拍的视频传输回来,传输速率绝对是可以保证的;不过听有用过wifi的学长说wifi的误码率有点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wifi遥控也就是可以进行电脑上位机通过wifi控制四轴,当然手机里面的软件会写的话也可以用手机控制,如果 ...

嗯,我现在用的apc22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嗯,我现在用的apc220

表示不懂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表示不懂的飘过。。。

就是无线串口啦,不用配置寄存器

网友(2014-02-05):
坚决支持楼主折腾

网友:
请问楼主,你采用6050的6、7管脚和5883的SDA和SCL连接的作用和具体操作方式!!

没见过这种方式,所以感觉好奇就问问!!

新手入门,RZ勿喷!!

网友:
楼主在发帖后不久就不再露面了。
不要傻等傻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