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5系使用定时器触发ad采样”

楼主(2013-08-21):
搞了很长时间都没搞定,大家帮个忙吧。谢谢了。

网友A:
AD的采样触发选择定时器的输出,把代码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采样触发选择定时器的输出,把代码上传上来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24l0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sp430_config.h"

volatile unsigned int results[6][15];
float X1, X2, Y1, Y2, Z1, Z2;
char s[32];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6SEL = 0x4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15; // Turn on ADC12_A,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MCTL0 = ADC12SREF_2;                 // Vr+ = VeREF+ (ext) and Vr-=AVss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ADC12SHS0;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ADC12MCTL0 = ADC12INCH_3;                 // ref+=AVcc, channel = A3
  ADC12MCTL1 = ADC12INCH_6;                 // ref+=AVcc, channel = A6
  ADC12MCTL2 = ADC12INCH_7;                 // ref+=AVcc, channel = A7
  ADC12MCTL3 = ADC12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4 = 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5 = ADC12INCH_0+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0, end seq.

  ADC12IE = 0x01;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ADC12CTL0 |= ADC12SC;

  spi_config();
  while(NRF24L01_Check())                    //
  {
    __delay_cycles(750);                       // 75 us delay @ ~1MHz
  }
  NRF24L01_TX_Mode();
  NRF24L01_TxPacket("NRF24L01 is OK\r\n");

  TA1CCR0 = 30;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SMCLK, contmode, clear TAR
  TA1CCTL1 = OUTMOD_4;                       // Toggle on EQU1 (TAR = 0)
  TA1CTL = TASSEL_1 + MC_1;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results[0][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1][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2][index]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3][index] = ADC12MEM3;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4][index] = ADC12MEM4;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5][index] = ADC12MEM5;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ndex++;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if (index == 6)
    {
      X1 = ((float)results[0][5]/4096)*2800;
      Y1 = ((float)results[1][5]/4096)*2800;
      Z1 = ((float)results[2][5]/4096)*2800;
      X2 = ((float)results[3][5]/4096)*2800;
      Y2 = ((float)results[4][5]/4096)*2800;
      Z2 = ((float)results[5][5]/4096)*2800;
      sprintf((char *)s,"%.0f@%.0f@%.0f@%.0f@%.0f@%.0f\r\n", Z2, Z1, Y2, Y1, X2, X1);
      if(NRF24L01_TxPacket(s) == 0x20)
      {
         //__delay_cycles(750);                       // 75 us delay @ ~1MHz
      }else
      {

      };
      index = 0;                            // Reset index, Set breakpoint 2 here
    }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A:
AD的采样触发选择定时器的输出,把代码上传上来

楼主 能把你多通道多次采样的程序传上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