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串口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3-08-21):
想请教各位朋友,MSP430串行异步通信的时候,关于发数据,到底是UTXIFG0为1时代表数据已经发送完毕,可以再发送数据了。还是为0的时候代表数据发送完毕了。希望各位能指点指点!

网友A:
UTXIFG0为1时代表数据已经发送完毕,清0后,可以继续发了

网友:
UTXIFG0为1是表示缓冲区已空,可向缓冲区中写入数据。此标志由硬件控制,不必对其写入。

网友B:
在强调一点,缓冲区为空并一定是发送完毕,这是两个概念。一般硬件有个缓冲区,还有一个移位寄存器。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是正在发送的数据。
写数据到缓冲区中,如果移位寄存器为空,则缓冲区的数据转移到移位寄存器中,此时开始发送。此时的缓冲区为空,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正在发送,此时可再次向缓冲区中写入数据,等移位寄存器中的数据发送完毕后,缓冲区中数据会转移到移位寄存器中。

大概就这么个原理,具体细节不必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XIFG0为1时代表数据已经发送完毕,清0后,可以继续发了

懂了  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强调一点,缓冲区为空并一定是发送完毕,这是两个概念。一般硬件有个缓冲区,还有一个移位寄存器。移位寄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细节还是有点重要的。 如4L所描述。

要注意一点,发送标志仅仅表示可以再往发送缓存写发送数据;

移位寄存器往引脚上移送比特数据是需要时间的,只有移位寄存器为空时,才可以让单片机进入低功耗模式。移位寄存器判断是否为空好像是通过TXEXPT标识判断,记不大清了

网友A:
其实最好的,就是看看TI给的430的demo程序,这个让你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节还是有点重要的。 如4L所描述。

要注意一点,发送标志仅仅表示可以再往发送缓存写发送数据;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好的,就是看看TI给的430的demo程序,这个让你事半功倍

一直不知道在哪儿有430官方例程,师兄能否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知道在哪儿有430官方例程,师兄能否指点指点?

好,我回头指点点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知道在哪儿有430官方例程,师兄能否指点指点?

CCS里边 MSP430ware集成的有

或者到TI的官网里边找到对应的型号,下边的资料列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