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驱动用sdram做缓存实验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

楼主(2013-08-21):
tft驱动用sdram做缓存实验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只要不是黑白其他颜色都没问题,就是往sdram中连续写一些0xffff在连续写一些0x0000,并连续以上写。写后显示就不正常,再写就写不进去了,即使断电和重新下载也不行,就得全部断电,并放置很长时间,才可以正常使用。怀疑是sdram有问题,但又不知哪的问题,请有此经验的指教。

发两张手机拍的图片,照片中有反影。

这时显示都正常,

楼主:
上图显示正常,下图中的小图片,因是白底黑条,显示就出现了闪耀。这时就不正常了

楼主:
现已排除硬件问题,应该是代码和时序问题

网友(2013-10-23):
顶lz!sdram时序不好弄,lz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屏和sdram?

网友:
LZ检查一下液晶屏电源部分。尤其是-7V端口。

我也用sdram驱动7寸和8寸液晶。不知道LZ用那个fpga和屏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 ... 3479751109.2.OjlX0F

网友:
支持楼主开源 大家一起调。

网友(2014-09-19):
看看是不是有的模块输入没有用该模块的时钟同步,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写入SDRAM数据正确就是,连续写的时候屏幕有干扰(白条),我把FIFO的读写使能信号同步一下就没有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