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两通道ADC采集,转换结果被互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8-21):
用MEGA16 接ADC6/ADC7 两通道AD采样 ,采样结果存入两个数组ADC6---->ADC_Temp[],  ADC7---->ADC_Last[].       显示出来的数据正好是反的,调节ADC6端口电压,ADC_Last[]里的数在变化 ,调节ADC7端口电压,ADC_Temp[]里的数在变化 。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
查下硬件有没有接反

网友:
你找一个好的板子试试是不是还是反的,如果不是就证明你的板子有问题,如果还是就证明你的软有问题。

网友:
感觉很可能是接线反了吧

楼主:
原因找到了 ,还是通道变换时的问题 。 之前是新通道转换开始前改变到此通道 ,现在把通道转换配置 放到前一通道的转换程序后而且要先关闭ADC 才能正确的把通道变换过来 。 。。不知何原因 。 希望有多通道转换例程的朋友给个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