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visual studio c++ win32控制台输出只有300行。。。

楼主(2013-08-21):
如题,visual studio c++ 是2005的版本,每次使用printf语句输出(比如printf("%d",m);),最多只能显示300行(准确数目),再多的话就把之前的挤掉了,查资料也没找到答案,在选项设置里边也没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这个最大行数是由系统确定的,和vs设置没有关系。
打开命令行窗口,就是开始-运行-CMD,标题栏右键-属性,
布局选项卡中屏幕缓冲区大小项目,那个高度默认值是300,就是最多显示的行数,把这个值调大就可以了。

网友:
VC6.0的可以设置

网友:
左上角的图标左键,属性,布局,屏幕缓存区大小,行数列数都可以设置,还可以保存设置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system("pause");
        for (i = 0; i < 500; i++)
                printf("Hello World! i = %d\n", i);
        system("pause");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行数是由系统确定的,和vs设置没有关系。
打开命令行窗口,就是开始-运行-CMD,标题栏右键-属性,

恩恩,已经按你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有种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的赶脚。。。

网友B:
还可以在代码中直接对Console进行设置,如下: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 设置Console颜色 */
        system("color 12");
        /* 设置Console行数列数 */
        system("mode con: cols=40 lines=2000");
        for (i = 0; i < 500; i++)
                printf("Hello World! i = %d\n", i);
        /* Pause */
        system("pause");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在代码中直接对Console进行设置,如下:

谢谢!非常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专业

不客气,从硬盘里翻出来的三年前的代码片段,现在都快忘了

网友(2013-11-24):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直接在代码里设置的,我看到后只想到二楼的方法的

网友:
代码里设置感觉很不错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