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gbee加入NV_INIT NV_RESTORE协议栈无法组网

楼主(2013-08-21):
在调试Zigbee协议栈时,为了协调器、路由器、终端,在掉电的情况下,再次上电还能加入网络我修了协议栈里的NV_RESTORE NV_INIT加入预编译中同时修改了PANID不为0xFFFF,程序在没修改前通讯组网正常,修改过后就无法组网了,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你的ZR在ZC断电的时候一定还开着,而原先ZR还组建着他的网络,导致你ZC重新启动的时候panid检测冲突,无法在加入原先网络。
组网不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panid 不同,请你要packet sniffer跟踪,这个设备对初学者还是相当有帮助的。
2.信道不同,如果你用的是ti 协议栈,默认不开启信道扫描,这个你不要可以去设置的话不用考虑。
建议你去TI官网 e2e 网站进行交流和学习,那个论坛比较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ZR在ZC断电的时候一定还开着,而原先ZR还组建着他的网络,导致你ZC重新启动的时候panid检测冲突,无法 ...

谢谢你的回答 我现在panid是一样的信道也是一样的

楼主:
问题解决

在实际项目中,需要加入NV_RESTORE编译选项,可NV_RESTORE具体在哪里定义呢?
分别用IAR和SourceInSinght找遍了所有可能的字符串也没找见NV_RESTORE的定义出,原本以为NV_RESTORE在某个地方被定义为0了,改为1就可以了,很遗憾没有找到,突然想起TI公司提供的ZSTACK并非完全提供源代码,其中一部分代码是封装起来的,我们是看不到的,也许NV_RESTORE的定义正在这段代码里,可是我们如何去定义NV_RESTORE呢?
我们可以在IAR编译器的编译选项里面定义,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4-09-2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在实际项目中,需要加入NV_RESTORE编译选项,可NV_RESTORE具体在哪里定义呢?

阿莫论坛就是好呀! 撒都有 , 哥们我现在 修改了 通道和 ID , 我按照你的截图配置环境 还是不可以个 ! 你有配置方面的源代码么?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我也觉得阿莫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