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ee 1系 模块设置

楼主(2013-08-21):
在搞定透传的基础上准备试试API模式,按照说明写进固件,没有成功,经过检查是地板DTR没有连线,连接后,更新固件到一半后无放映,关闭,再次读取结果是如图:

按下复位,无反应,关闭上图对话框 提示:

再次检查底板,最后连上CTS线,测试可以更新固件,最后选择XBP24-DM固件更新 ,提示 unabie to program module,incompatible function set selected for current module ,后更改固件XB24-DM 点击写入,到中间时不动无反应,最后关闭,再次读取模块同上。
到此两个模块都成这样了,请大侠救命!如何恢复模块,怎么配置点对多点的通信?      模块原来的固件是 XB24     10ec.

网友:
我也在看xbee这一块。查查xbee手册看能否使它激活。

楼主:
没有找到激活的方法  你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