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alter宏模块rom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3-08-22):
开始看了下modelsim仿真ip的方法,自己也按着网上的教程改了下
rom也可通过编译,但是就是不能仿真

大家帮我看下,问题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
貌似以前仿真的时候rom没输出,估计我没安装IP

楼主:
刚刚验证了下,VHDL库不行,VERILOG库才可以。有没有大虾知道VHDL的怎么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