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问下运放搭的恒流源怎么小了约十倍?

楼主(2013-08-22):
我是参照下图:

怎么我做出来5/2.5K后的电流怎么不是2ma而是213ua,小了大概十倍?请问我错误在什么地方?

网友:
童鞋,你运放电源没接,懂?

网友:
这事我昨天刚刚干了一次,调试电路没开电源,思考了好一阵子为什么输出不正确。

网友:
哎.. 又看到少于多少倍的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JYU199306014.htm

网友:
没有问题,是2mA啊(不论AC\DC输入)...

网友:
参考是1ma 我算的也是1ma啊。是我算错了么?

网友:
哦,找到了楼主参考电压时5v晕没看清。

网友:
2楼,自古出真相

网友:
2楼真相帝

楼主:
兄弟愚笨,还没有做对,我是按http://www.amobbs.com/thread-3420818-1-1.html贴子添加了+10V和-10V电源给LM358,但出来还是错误的,请教我哪个地方还是没有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V......

谢谢大师,才大概搞明白添加电源了.

网友(2013-09-25):
2l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