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3-08-22):
我用的是LM3S9B92,采用Stellaris-ICDI下程序,大多数情况下程序下载不了,开始以为是电源的问题,结果换了电源还是不好用,有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有谁知道解决办法的希望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j-link

我们是自己画的板子,画的时候是照Stellaris-ICDI画的,现在如果用JLink的话得自己插线,很麻烦,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看一下复位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是自己画的板子,画的时候是照Stellaris-ICDI画的,现在如果用JLink的话得自己插线,很麻烦,你有什 ...

用鱼骨针转接一下变为SWD不就可以了
你上照片看看端口情况 J LINK 的SWD 就4根线,或者3根线都搞定,,没那么复杂,再说你现在还没到量产阶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鱼骨针转接一下变为SWD不就可以了
你上照片看看端口情况 J LINK 的SWD 就4根线,或者3根线都搞定,,没 ...

我们不是量产,就自己玩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不是量产,就自己玩玩

这就是下载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下载的接线图

将标准的20P 转换为10P 就可以了。对着线序链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