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葩问题,用keil u4 编译个51程序,有些函数不执行?

楼主(2013-08-22):
把这个程序烧到stc12单片机上,串口收到的数据经竟然没有经过加密处理,把key_buf定义成全局的也不行??

我确认加密程序没有问题。

难道是编译器把这个子函数忽略了?还是直接优化掉了?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void RF_Txkey(uchar add,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data3) //数据加密发送
{
        uchar data key_buf[8]={1,2,3,4,5,6,7,8};
        key_buf[4]=data1;
        key_buf[5]=data2;
        key_buf[6]=data3;
        key_buf[7]=add;

         //加密上面的数据 ,然后串口发送出去
                        Encrypt(key_buf,TEAkey);

                                        kinbuf=key_buf[0];Com_go();
                                        kinbuf=key_buf[1];Com_go();
                                        kinbuf=key_buf[2];Com_go();
                                        kinbuf=key_buf[3];Com_go();
                                        kinbuf=key_buf[4];Com_go();
                                        kinbuf=key_buf[5];Com_go();
                                        kinbuf=key_buf[6];Com_go();
                                        kinbuf=key_buf[7];Com_go();
}

网友:
检查优化选项,有可能是优化掉了。Keil uV2编译选项改一下会出现函数消失的现象。

网友A:
把编译后的信息贴出来,看看内存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什么地方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编译后的信息贴出来,看看内存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什么地方调用!

编译提示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函数的信息。。。

楼主:
uchar data volitile  key_buf[8]={1,2,3,4,5,6,7,8};  会怎样?

网友:
优化级别太高了?? volatile uchar data key_buf[8]={1,2,3,4,5,6,7,8};        不就知道是不是被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