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应急电源的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在线等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神,抽个时间帮我看个电路图,关于应急电源的,部分电路如下面的,9942是个MOS管,感觉我这个三极管一直关不断MOS管
MOS管的D2端接了一个12V的应急灯,总是存在7~8V的虚电压,导致应急灯微微发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怎么解决?在线等各位大神的援助!谢谢!

网友:
PMOS上拉不够吧,8050的漏电流大?测测G2电压(注意是测负压,即GND笔放到VCC上,然后红表笔放G2上)

网友A:
从图看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器件或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看应该没问题,应该是器件或焊接问题。

谢谢,问题解决了,焊接没有问题,我把输出端D2到地之间接了一个大电阻,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楼主的方法不太可取,正如4楼所说,问题应该在PMOS没有完全关断,可以在三极管C极和G2脚之间加一个5.1V的稳压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方法不太可取,正如4楼所说,问题应该在PMOS没有完全关断,可以在三极管C极和G2脚之间加一个5.1V的稳 ...

你看下我上面的MOS管资料,感觉加个5V稳压管应该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