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步进电机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3-08-22):
1、步进电机是用ULN2803达林顿驱动管驱动的,步进电机属于6线4相的;
2、步进电机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有独立的12v电源供电,stm32在另一个模块上;
我的问题是:我想把电机的4根信号线直接接到stm32的4个I/O口上,不知道这样可以不?之前玩直流电机的时候就把一个stm32给烧掉了,所以想请问一下,我刚才说的那种接法可以不?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一下呢?先谢过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66811d00bed5b9f3f90f1c9e.html

你说的就是这个文档上的吧?
烧片子是因为过流导致达林顿管烧了,然后引到IO上了吧?
你控制好电流,没问题的啊

网友:
最好是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66811d00bed5b9f3f90f1c9e.html

你说的就是这个文档上的吧?

嗯 步进电机是你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66811d00bed5b9f3f90f1c9e.html

你说的就是这个文档上的吧?

达林顿管没有烧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达林顿管没有烧掉啊

那为什么STM32会烧掉?分析过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STM32会烧掉?分析过原因吗?

好像是又一次我把12v的电源接到stm32的电源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又一次我把12v的电源接到stm32的电源上了

好吧,你比较勇猛。
不加隔离没关系的,我的电路没有用达林顿管,用的2104+mos ,从来没烧过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