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了几个便宜的LED电源,不知能否用于MCU供电

楼主(2013-08-22):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MT7953的开关电源方案,
http://wenku.baidu.com/view/2295e0c74028915f804dc2b0.html
不知道能否用于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电流大概5V200mA,MT7953支持9-10.5V 300mA。

不太清楚选择开关电源要考虑哪些因素
电流、电压、功率、稳压精度、效率、纹波与噪声、EMC 。。

感觉测试起来有点麻烦。

大家来说说,开关电源怎么选。。

楼主:
果断不能用啊 dc端接电阻,出来的都是三角波;

网友A:
不能用的,这类芯片出来的是恒流

网友:
果断不能用,这种是恒流电源,你需要的是恒压电源

你买的电源标配负载是3个1w的LED串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断不能用啊 dc端接电阻,出来的都是三角波;

不会是三角波吧,这个芯片好像是单极PFC,应该是工频引起的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的,这类芯片出来的是恒流

是啊

但不知道人家要对MCU供电又要对led供电的电源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不行的~
led是恒流驱动,电压可变
mcu是恒压驱动,电流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三角波吧,这个芯片好像是单极PFC,应该是工频引起的正弦波

我接电阻测到的波形是这样子的

楼主:
3、4、7楼 说的正解

网友B:
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反正MCU便宜,坏了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反正MCU便宜,坏了就换

败家玩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电阻测到的波形是这样子的

可能接入的电阻不对,电路在不停的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但不知道人家要对MCU供电又要对led供电的电源是怎么样的。

在LED负载固定的时候分出一部分给其他设备供电也许行,LED固定了,恒流输出,LED压降就已经固定,这时候取电相当于并联LED,如果外部设备电流不大对电路整体影响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不就清楚了。反正MCU便宜,坏了就换

做产品还是先搞清参数为好

网友C:
楼主你也就业余玩玩把,搞MCU没电源?实在没有,1个手机充电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接入的电阻不对,电路在不停的重启

那我再试一次去
刚才测试是用的220K的电阻
这次试下100R的 ,波形还是一样。并且我手上有两个这样的模块出来的都是这样的波形。

-----------------------
每小时5贴伤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也就业余玩玩把,搞MCU没电源?实在没有,1个手机充电器就OK了

电源当然有。
但这次要把电源和pcb做在一块板子上,体积还得小。比较头疼。
在网上看到的AC-DC 最小的也在37*18*12

-----------
新手上路 每小时5贴!!!!!
话说我都注册5年+了 ,还是新手上路

网友C:
搜索  金升阳  有惊喜哈哈哈

网友:
不能够用的,一般这样的电源的恒流源,电压是不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  金升阳  有惊喜哈哈哈

注意低调

看上去质量还好,过了ce认证什么的;价格也还行,就是体积太大了;

搜了好几天了 怎么就找不到小体积的方案呢

-----------------------------------------------------------------------------------------------------------------------------
要不然从21楼开始打造个AD贴吧

路过的同学都来推荐下 过得了EMC 、3C 、安规。。。等7788检测的!小!体!积!的电源模块吧

那我先来说下吧

金升阳    AC/DC      3W的 最小体积                                            尺寸 48.5X36X20.5mm    目测价格50左右;
未知品牌 AC/DC     2.5W开关电源模块220V转5V12V24V               尺寸37×18.3×17mm       目测价格24
未知品牌  AC/DC     220V 3W 单路 5V MTW3-S5H5Vdc  600mA     尺寸 37×18×17(mm)     目测价格30左右

欢迎楼下继续补充

注意本次主题是 “可靠性高 体积小 的 AC/DC”

路过顶贴的同学注意说下电源尺寸 保持队形。

网友:
你要小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有27*17*12的5V600mA恒压的

网友:
可参考苹果充电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