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态驱动器的问题,不是三态门,求高手

楼主(2013-08-22):
最近在看夏宇闻教授的verilog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请问这个三态双向驱动器如何理解,不是三态门?万分感谢!
module bidir(tri_inout,out,in,en,b);
inout tri_inout;
output  out;
input in,en,b;
assign  tri_inout= en?In:'bz;
assign out=tri_inout^b;
endmodule
程序里的输入B和输出OUT分别是什么意义?
assign out=tri_inout^b;这句异或运算又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看altera 的IOE的和这个代码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