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88A串口ISP+Windows工具 (包含所实现代码,供参考)

楼主(2013-08-22):
演示如何通过串口编程LGT8F88A,包含了一个简单的windows端的工具,可以实现以下功能:
1. unlock: 解锁,读/编程FLASH前必须对LGT8F88A执行解锁操作,解锁后FLASH数据将被擦除
2. sdid: 读LGT8F88A内部的SWDID,这个ID每个芯片都一致
3. guid: 读芯片的32位GUID
4. erase: 擦除FLASH
5. read: 读FLASH/E2PROM区域,可选择保存到本地文件或在终端上直接显示
6. prog: 编程FLASH/E2PROM区域, 支持hex/bin文件

实例中的下载器使用LGT8F88A实现, 固件代码非常简单, 方便移植到其他MCU,
下面是下载器固件的配置:
   串口:19200bps, 8bit data, 1bit stopbit, no parity and flow control
   MCU运行频率:16MHz @external crystal

串口ISP的固件请参考附件中的: lgt8f88a_uisp,工程是基于ICCV7 for AVR

下图是windows上运行ISP软件(uLoader)的界面,基于命令行操作:
uLoader使用python语言编写(python 2.7.5), 串口模块使用pySerial
附件中包含了uLoader的可执行程序和源代码,仅供设计参考。

源代码下载地址:
LGT8F88A_uisp_demo

网友A:
图片用什么画的啊,挺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用什么画的啊,挺好看的

Word

网友B:
什么时候会有8脚的出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会有8脚的出来啊???

LGT8F08A 有SOP8的封装。

网友:
好,这往后应用就更方便了。要是5V的产品线能抓紧扩张就更好了

这人比人,气死人。产品也一样,这HR与LGT就像国企与民企。LGT走的是大众路线,从工具与应用资料来看,推广是不遗余力的

网友D:
基于swd接口的isp 19200bps 太低了
swd驱动与之前论坛上的swd.zip基本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用什么画的啊,挺好看的

PowerPoint 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于swd接口的isp 19200bps 太低了
swd驱动与之前论坛上的swd.zip基本一致

这里只提供个demo, 抛砖引玉!:)
SWD跑到2~5MHz, UART的速率是可以提的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GT8F08A 有SOP8的封装。

前几天看阿莫这里还没库存,现在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只提供个demo, 抛砖引玉!:)
SWD跑到2~5MHz, UART的速率是可以提的更高。 ...

是啊,用个PL2303就可以变的很快了

网友:
最近被缴枪了,因为要上课了。。。

网友E:
这LGT官方到底是有多爱鸡生蛋蛋生鸡....

m48/m88/m168/m328基于CodeBlocks for Arduino & AVR

网友F:
这个swd协议和arm标准的 swd协议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swd协议和arm标准的 swd协议一样吗?

协议是不同的, 只是名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LGT官方到底是有多爱鸡生蛋蛋生鸡....

m48/m88/m168/m328基于CodeBlocks for Arduino & AVR ...

Thanks for your work!

网友F:
谢谢!我前天,将这个协议移植到我的软件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前天,将这个协议移植到我的软件中了。

那用你头像上那中 ZF-007,也可以烧录LGT8F88 了吗?

网友:
居然看到python了
很早就买过几片还没来得及玩

网友:
读出 lgt8f88es 芯片id是1e 80 10 e0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