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关于USB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请教马老师:
1.USB底层的通讯过程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只能在PC上用嗅探器抓到应用层的数据,但是跟想实现的功能有出入。
2.HID类设备的通讯跟自定义USB设备的通讯有什么异同?
    为了省去编写PC端的驱动,可不可以直接采用HID类,来实现和单片机的通讯?

楼主:
现在观察到的通讯过程如下:

Device  Address              Length    Phase  Data                      Description       Delta  Cmd.Phase.Ofs(rep)  Date        Time          Driver
------  -------------------  --------  -----  ------------------------  ----------------  -----  ------------------  ----------  ------------  ------------
  19.0                                 CTL    80 06 00 03  00 00 ff 00  GET DESCRIPTOR    2.7sc         1.1.0(2)     2013-08-23  12:41:49.714  usbhub
  19.0                              4  IN     04 03 09 04               ....              4.7ms         1.2.0        2013-08-23  12:41:49.714
  19.0                                 CTL    80 06 02 03  09 04 ff 00  GET DESCRIPTOR     12us         2.1.0(2)     2013-08-23  12:41:49.714  usbhub
  19.0                             34  IN     22 03 4d 00  79 00 51 00  ".M.y.Q.          4.9ms         2.2.0        2013-08-23  12:41:49.729
                                              58 00 64 00  65 00 76 00  X.d.e.v.                        2.2.8
                                              69 00 63 00  45 00 20 00  i.c.E. .                        2.2.16
                                              20 00 6f 00  68 00 68 00   .o.h.h.                        2.2.24
                                              65 00                     e.                              2.2.32
  19.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GET DESCRIPTOR     10ms         5.1.0        2013-08-23  12:41:49.729  hidusb
  19.0                             18  IN     12 01 10 01  00 00 00 40  .......@          3.1ms         5.2.0        2013-08-23  12:41:49.729
                                              be 1c 01 00  00 01 01 02  ........                        5.2.8
                                              03 01                     ..                              5.2.16
  19.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0  GET DESCRIPTOR     46us         6.1.0        2013-08-23  12:41:49.729  hidusb
  19.0                              9  IN     09 02 22 00  01 01 05 e0  ..".....          3.9ms         6.2.0        2013-08-23  12:41:49.745
                                              fa                        .                               6.2.8
  19.0                                 CTL    80 06 00 02  00 00 22 00  GET DESCRIPTOR     14us         7.1.0        2013-08-23  12:41:49.745  hidusb
  19.0                             34  IN     09 02 22 00  01 01 05 e0  ..".....          3.9ms         7.2.0        2013-08-23  12:41:49.745
                                              fa 09 04 00  00 01 03 01  ........                        7.2.8
                                              01 04 09 21  11 01 00 01  ...!....                        7.2.16
                                              22 3f 00 07  05 83 03 40  "?.....@                        7.2.24
                                              00 10                     ..                              7.2.32
  19.0                                 CTL    00 09 01 00  00 00 00 00  SET CONFIG         13us         8.1.0        2013-08-23  12:41:49.745  hidusb
  19.0                                 CTL    21 0a 00 00  00 00 00 00  SET IDLE           23ms         9.1.0        2013-08-23  12:41:49.776  hidusb
  19.0                                 CTL    81 06 00 22  00 00 7f 00  GET DESCRIPTOR    2.5ms        10.1.0        2013-08-23  12:41:49.776  hidusb
  19.0                             63  IN     05 01 09 06  a1 01 75 01  ......u.          4.9ms        10.2.0        2013-08-23  12:41:49.776
                                              95 08 05 07  19 e0 29 e7  ......).                       10.2.8
                                              15 00 25 01  81 02 95 01  ..%.....                       10.2.16
                                              75 08 81 01  95 05 75 01  u.....u.                       10.2.24
                                              05 08 19 01  29 05 91 02  ....)...                       10.2.32
                                              95 01 75 03  91 01 95 06  ..u.....                       10.2.40
                                              75 08 15 00  25 65 05 07  u...%e..                       10.2.48
                                              19 00 29 65  81 00 c0     ..)e...                        10.2.56
  19.0                                 CTL    21 09 00 02  00 00 01 00  SET REPORT        977ms        11.1.0        2013-08-23  12:41:50.776  unknown
  19.0                              1  OUT    01                        .                 3.2ms        11.2.0        2013-08-23  12:41:50.776

网友:
你这个问题马老师 不可能回答你,涉及的知识太多。可以用hid类  推荐你看usb开发大全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