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测量位移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通过一个传感器测量位移,一个直径为20CM的轮子上平均分布了六个磁钢(圆形分布),传感器通过对磁钢的采样进行计数,轮子的直径是20CM 周长为62.8cm,六个磁钢平均分布,那么每个磁钢的间距就是10.47CM,传感器采样后进行每米的实时显示,(就是到1M显示0001,两米显示0002)传感器应该怎样采样计数呢?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么?

楼主:
如果9个点记做为一米,实际测量值为10.47*9=94.23cm,
如果10个点记做为一米,实际测量值为10.47*10=104.7cm,总会有误差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变量,每次检测到一个点,变量+10.47,总和超过100时,显示加1,和数减去100后,继续累加。

网友B:
关键是你要确定设计的精度要求,只有在精度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具体实施方式可以有n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变量,每次检测到一个点,变量+10.47,总和超过100时,显示加1,和数减去100后,继续累加。 ...

我会根据路程(0.1m或是0.2m等等可调)去进行一个运算,那如何确定0.1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要确定设计的精度要求,只有在精度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具体实施方式可以有n种 ...

谢谢 解答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