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郁闷~再开源一个对数,线性,指数LED调光曲线获取算法

楼主(2013-08-22):
这个是舞台灯光LED调光对数,线性和,指数的调光曲线获取算法,生产的是PWM值,下面是资料,但是算法被我改良过的,可以生产3种曲线~~~~只要修改GAMMA值,如果伽马值是1,就是线性,如果小于1就是对数,大于1就是指数,,,,大家对照我的图,自己用delphi做一个,很简单的,只要把算法复制,在对照程序,对照图片自己弄一下就OK乐!!

//////////////////////////////////////////////////对数调光光曲线生成START//////////////////////////////////////
//////////////////////////////////////////////////对数调光光曲线生成START//////////////////////////////////////
procedure TForm1.LightWave(a,b:string; color:byte; style:string; Gamma:Double; show:boolean; func:byte);
var
  PwmData: array[0..65535] of double;
  //GammaData: array[0..65535] of integer;

  PwmLeves:integer;
  CurveLeves, i,j:integer;
  Ratio, f:Double;
begin
//如果当前曲线为要显示指令
if  show = true then
begin
   PwmLeves   := StrToInt(a); //求出PWM级数
   CurveLeves := StrToInt(b);  //求出调光级数

   //Ratio :=  (log10(PwmLeves)) / CurveLeves; //求出系数
   j := 1;
   //求出曲线
   {for i := 0 to  CurveLeves - 1 do
    begin
     PwmData[i] := Power(10, (i + 1) * Ratio);
     iXYPlot1.Channel[color].AddXY(i, trunc(PwmData[i])) ;
    end;
     iXYPlot1.Channel[color].AddXY(0, trunc(PwmData[0])) ;//画线性直线
     }
    //对曲线进行GAMMA纠正
      Ratio := 1 / Gamma;
      //GAMMA运算
      for i:= 0 to CurveLeves - 1 do
      begin
       f := (i + 0.5) / PwmLeves * (PwmLeves / CurveLeves);//归一化
       f := Power(f, Ratio);//预补偿
       PwmData[i] := trunc(f * PwmLeves - 0.5);//反归一化
       if((i <> 0)  and (PwmData[i] = 0)) then
         PwmData[i] := PwmData[i] + 1;
       iXYPlot1.Channel[color].AddXY(i, PwmData[i]);  //GammaData
      end;
      //显示
      RGBshowstr := RGBshowstr+'/////////////////////' + Format('%s',[style]) +'_'+ '对数调光曲线///////////////////////'+#13;
      RGBshowstr := RGBshowstr+'//PWM级数 :' + Format('%d',[PwmLeves])+#13;
      RGBshowstr := RGBshowstr+'//调光级数:' + Format('%d',[CurveLeves])+#13;
      RGBshowstr := RGBshowstr+'//伽马(Gamma)校正值:' + Format('%.5f',[Gamma])+#13;
      //8,16BIT选择
      if checkbox8.Checked = true then
        RGBshowstr := RGBshowstr+'const u16 '+ format('%s', [style])+'_Log_8Bit_LightCurve'+'['+format('%d', [CurveLeves])+']'+' =' + #13 + '{'+#13
      else
        RGBshowstr := RGBshowstr+'const u16 '+ format('%s', [style])+'_Log_16Bit_LightCurve'+'['+format('%d', [CurveLeves])+']'+' =' + #13 + '{' +#13;
    //存储数据

    for i := 0 to CurveLeves - 1 do
     begin
      if style = 'Red' then    //调整曲线
        PwmData[i] := PwmData[i] + Red[i]
      else if style = 'Green' then
        PwmData[i] := PwmData[i] + Green[i]
      else if style = 'Blue' then
        PwmData[i] := PwmData[i] + Blue[i];

          //判断调整后数据合法性
           if  PwmData[i] >  PwmLeves then
              PwmData[i] := PwmLeves
           else if  PwmData[i] < 0 then
             PwmData[i] := 0;
           //画曲线
          iXYPlot1.Channel[color].AddXY(i, PwmData[i]);
          //显示数据10,16进制
          if checkbox7.Checked = false then
           RGBshowstr := RGBshowstr+ Format('%d, ', [trunc(PwmData[i])])
          else
           RGBshowstr := RGBshowstr+ Format('0x%.4x, ', [trunc(PwmData[i])]) ;

       if ((i+1) mod 20 = 0) then
        begin
         RGBshowstr := RGBshowstr +'//'+format('%d', [ j* 20])+ #13;
         j := j+1;
        end;
      end;

    RGBshowstr := RGBshowstr + #13;
    RGBshowstr := RGBshowstr + '};'+#13;
    memo1.Lines.Text:=RGBshowstr;

    end
    else
    begin
      iXYPlot1.Channel[color].Clear;
    end;
end;

楼主:
其实你还可以把他作为步进电机加速曲线来用~~~~一个算法能生产3种加速曲线。。。

网友A:
LZ,郁闷到要把公司里的秘密都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郁闷到要把公司里的秘密都拿出来了???

这不算是秘密~~~如果我把整个软件传上来,那才是秘密~~

楼主:
曲线斜度,改变伽马值就行了~~~估计做LED的都懂了,,一般的LED灯里面会有好几种曲线,指数,线性,对数,S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郁闷到要把公司里的秘密都拿出来了???

这个不算是秘密,,秘密是调光算法~~~调光算法很重要,有曲线还得加上好的调光算法,才能使LED灯柔和不闪动~~~而且亮度变化速度和LED的光线变化柔和是很难把握~~~做过LED灯的都知道~~~那种烂灯,调出来的光是一闪一闪的~~而且我要快速收光或者开光,一般的灯为何兼顾LED灯亮度的柔和(就是不闪),他们会把最低亮度到最高亮度用延时进行处理,,这样无法快速收光或者开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是秘密,,秘密是调光算法~~~调光算法很重要,有曲线还得加上好的调光算法,才能使LED灯柔和不闪 ...

我也调试的郁闷了,OV 5640这个摄像头模组调试弄得我痛苦不堪,曝光、增益、横纹、错位,想想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调试的郁闷了,OV 5640这个摄像头模组调试弄得我痛苦不堪,曝光、增益、横纹、错位,想想头都大了。 ...

慢慢调~~~~

网友:
标记一下,说不定以后有用!

网友:
那个软件很诱人,呵呵

网友:
貌似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之前調光都用PWM線性去調
沒想到這麼深奧
學習了

另外Gamma值通常都如何取得?
實驗嗎?

网友:
简单的东西里有大学问

网友:
Mark一下,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
其它曲线能懂,S曲线是什么效果?同样想请教这些曲线用到电机调速上会有什么效果呢?外行问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哈哈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如果LZ郁闷了就会开源,那我等是不是应该希望LZ天天郁闷?

还有:LZ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大伙开心一下嘛.

网友C:
简简单单的东西

网友:
学习了,看是简单的LED里面的学问真心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简单单的东西

我这个是简单,但是如果你说做LED灯简单,那你是吹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简单,但是如果你说做LED灯简单,那你是吹大了~~

几年前就做了LED非线形调光实际中没有仪器支持你这效果绝对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就做了LED非线形调光实际中没有仪器支持你这效果绝对不行

调光过程中RGBW的照度比列是线性的,因此PWM一定是非线性 并且一定不是对数指数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光过程中RGBW的照度比列是线性的,因此PWM一定是非线性 并且一定不是对数指数什么的 ...

所以不要说简单,,,如果你能做到每一级调光点混出来的光都没有偏色(至少不要偏那么离谱~~国内的都一个J8样,能亮就OK!),那真的是牛逼得不行了~~~国外有一家能做到(美国)~~~朋友有一台~~~他的驱动电路跟常规的一点都不一样,电流控制精度相当相当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不要说简单,,,如果你能做到每一级调光点混出来的光都没有偏色(至少不要偏那么离谱~~国内的都一个 ...

国外其实电路都很简单 国内做到也很多 好的电源+好的场效应管+ADC闭环控制 +好的预先设置的PWM表+批次一致性好的灯珠

网友:
老外的电路很少先国内的一样用恒流芯片,因为恒流芯片无法做闭环控制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请问软件上绘制曲线的控件叫什么呢?想了解一下。

网友:
看似很深奥啊,灯光控制还需要曲线 ?

网友:
舞台灯光,mark一下

网友(2013-11-29):
同做LED舞台灯,刚入门,MARK

网友:
我们都希望楼主天天郁闷,哈哈!

网友:
楼主在广州的话 可以交个朋友

网友:
不错,非常赞同楼主的想法。曾经也玩过LED调光,以为调PWM就行,做了才知道很多东西跟本不了解,需要学习的还很多。

网友:
最近做LED灯泡 RGB+W,负责软件的,新手,之前没做过这方面的,调色方面希望能给些建议,需要了解些什么知识,谢谢。

网友D:
你好,因为我在做LED灯(RGB+W),你那个生成调光曲线和RGB数组的是什么软件,是不是生成了RGB数组,PWM按照数组的值就能调出对应的颜色?还有对数,线性和,指数的调光曲线这些概念不是很明白,有没相关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
看看大公司如何做的,才知道自己做的如何

网友(2014-01-09):
LED调光学问特别大。

网友:
好帖子,谢谢了!!!对这方面不熟悉

网友:
貌似不错。mark一下

网友:
试过对数曲线,调光也闪烁。看来调光还需要好的调光算法啊。

网友(2014-03-03):
正准备智能调光,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是秘密,,秘密是调光算法~~~调光算法很重要,有曲线还得加上好的调光算法,才能使LED灯柔和不闪 ...

是的,调光算法才是最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因为我在做LED灯(RGB+W),你那个生成调光曲线和RGB数组的是什么软件,是不是生成了RGB数组,PWM按照 ...

我也在做全彩的灯,大家可以聊一下。

网友(2014-04-22):
第一个问题 就是LED灯  亮度并不是线性的 还得还原成线性 才能处理成 各个曲线

网友:
还是顶一下  开源精神

网友:
软件好强大的样子呀

网友:
很深入的样子

网友(2014-08-07):
看来 LZ 一直做舞台灯光

网友:
各种高大上

网友:
很深奥的说。

网友(2015-01-19):
很强大啊,可以用来做呼吸灯了

网友(2015-08-05):
很不错,目前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5-11-11):
懂dephi的朋友帮帮忙,把代码搞起来共享下呗。大部分人都不懂这玩义。

网友(2016-04-28):
为什么你第一个数这么大有300多,那亮度不是相当高

网友:
Gamma系数怎么确定,也就是怎么样才能产生的数比较合理,怎么样才想这些数是合理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好复杂,要学习

网友(2016-06-02):
提出这个的,值得表扬,好好学习,但是我看得用好的灯珠,还有灯珠厂商换了,是不是要重新调试。

网友:
LED调光曲线mark,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控制的目的核心是为了产生彩色的光,也就是说要用曲线去弥补某些颜色的亮度不足或者是亮度太足。
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是单色LED灯的话,线性的控制就足够了。对吧?

网友:
我还以为led灯是很简单的东西...汗

网友(2018-03-20):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原来舞台灯光这么难调

网友:
mark一下 后面好用

网友:
Mark 正在搞led调光

网友(2018-04-25):
mark一下: Gamma校正的快速算法及其C语言实现

网友(2018-06-21):
楼主,delphi怎么弄,没搞过呀。。。

网友(2019-08-19):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做舞台灯光,广州的河东最著名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都是他们公司弄的。

网友(2019-09-21):
行业专家啊!不可小视

网友(2019-10-23):
mark。。调光曲线

网友:
调光是需要理论结合实际,软件结合硬件才能做出好的效果的,除了电源还需要灯珠的配合,楼主很专业。
调光也是DALI和DMX最重要的功能。

网友:
可能用得上,参考

网友(2020-08-10):
现在调试呼吸灯都有难度

网友:
亮灯专家。  楼主,  有空再郁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是秘密,,秘密是调光算法~~~调光算法很重要,有曲线还得加上好的调光算法,才能使LED灯柔和不闪 ...

lz给普及下调光算法?

网友(2020-09-19):
MARK,LED调光曲线

网友:
mark 呼吸灯 mark 下

网友(2020-11-27):
支持,有没有普及一下调光算法的?

网友(2021-10-22):
我也想要

网友:
喜欢这种看起来简单实际水很深的项目,而且好不好一玩就知道。老外的东西好,那是有理论支持的,要是不说,好多你都不知道,看论文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