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电阻选择

楼主(2013-08-22):
请问下图中这种常见的1210封装的贴片电阻是无感电阻吗?

在设计二相步进电机细分驱动,要求线路板面积比较小,电机电流500mA,AMCNC-2上面的A3977那样的电阻太大了,想用贴片的,请教有经验的网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之前用水泥无感电阻,尺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之前用水泥无感电阻,尺寸大

tb了一下,找到这两种,不知道怎么样,更不知道怎么买。。。
KOA 贴片无感电阻 NPR1TTER470F 1W 0.47R 470毫欧 1%
美国CADDOCK高精密无感电阻 MP850-250R-1% MP850-250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