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柴油发电机的耗油量

楼主(2013-08-22):
有个项目,涉及到检测发电机的用油量,看看大伙有什么好的想法和思路,目前自己的方法
1:通过发电量计算用油量
问题:每个油机效率不一样,所以误差比较大
2:通过油位传感器,法兰盘的那种
问题:安装麻烦,要在油箱开口,精度也不怎么好
3:用微小流量传感器
问题:成本高
看看坛友有没有好的建议,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接喷油信号呢 累计喷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喷油信号呢 累计喷油量

开始想过类似这种的,像汽车检测瞬时油耗的那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应该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想过类似这种的,像汽车检测瞬时油耗的那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应该不便宜

接喷油信号脉冲啊。。。   再加上电磁阀死区,喷油压力差修正。

网友:
市面上的油机发电机组,小型家用工业用途等,貌似就是油飘浮子来显示油量的,感觉比较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