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系统怎么样实现升级!

楼主(2013-08-22):
目前系统的flash比较小,怎样实现升级?文件系统就只分为uboot/kernel/rootfs

网友:
这还不好说么,只升级应用就行了。

楼主:
应用是在运行的哈!动态库等资源都被占用着哈!

网友(2013-11-05):
你的应用里面留个升级接口不就行了,检测到要升级了,就先把相应的服务先停掉,升级完再运行,不知到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